带功放的路由器推荐一下

楼主(2020-01-04):
我就知道k2,家里百兆网络,用不到千兆
k2现在多多 80一个了
有没有别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k2,二手的很便宜,不到50包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二手的很便宜,不到50包邮吧

50不到都是橙色惨不忍睹的,好像还没有电源

网友:
不考虑一下高端的

网友B:
K2P  100多块钱   有大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2P  100多块钱   有大把

我闲鱼买了个k2p,成色还好,就是wifi老是断流,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有时候有线还断ping,刷的高恪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不到都是橙色惨不忍睹的,好像还没有电源

矿坛上常有,成色还行,上面有灰很正常的,无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闲鱼买了个k2p,成色还好,就是wifi老是断流,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有时候有线还断ping,刷的高恪 ...

三个可能的原因:路由器、固件、无线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闲鱼买了个k2p,成色还好,就是wifi老是断流,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有时候有线还断ping,刷的高恪 ...

有可能有电容性能降低了,有网友说换了电容就好了,没看到换哪个电容

网友:
星际CM520路过,100以内的高通4核全千兆,性价比很高

网友:
redmiAC2100
4路5G功放,2路2.4G功放,
169元,正在用,5G信号覆盖非常满意,遗憾的是没有usb接口,不折腾的话应该相当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P  100多块钱   有大把

15333固件好用

网友D:
你又想买便宜,又想买新的,这真的很难。一步到位买K2P的话就好了,毕竟网络升级,内网传输文件速度也会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又想买便宜,又想买新的,这真的很难。一步到位买K2P的话就好了,毕竟网络升级,内网传输文件速度也会快 ...

问下k2p那个硬件版本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k2p那个硬件版本好点?

A1和A2版本好一点,固件比较多一点。如果买K2P用官方原装固件,那还是不要买算了,最起码也要刷个官改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闲鱼买了个k2p,成色还好,就是wifi老是断流,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有时候有线还断ping,刷的高恪 ...

刷个其他固件试试

网友:
我有个k2 8成新6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坛上常有,成色还行,上面有灰很正常的,无电源,

有单独卖电源的,12v1a1.5a2a的都有,也就2~3元一个,一次买一个首重就够用了。

网友:
ac9便宜,还4口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