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梯上的施耐德接触器,新款不会接线,有会接线的大神吗?

楼主(2020-01-04):
新款端口不一样

网友:
楼主是来发贴骗M的吗?

网友:
这不都写的明明白白啊,nc no英文就是Close  跟Open ,一个常闭一个常开上下一组   .   A1 A2就是线圈

网友:
你是不是电梯修理工啊,你修的电梯让坛友不放心,接触器不会用你是怎么弄到的电梯维修证

网友:
注意安全,最好找专业的电工处理,没有电工操作证,干这个活是违法的,关键是对你自己不负责

网友:
A1 --  A2  代表了吸合线圈,这两个端子接通电源(例如220V)就可以接通  主回路  1 2 3  . 4 5 6 接通。
需要注意线圈的电压等级

NC 表示在接触器没有吸合下,这两端接通,吸合状态下,这两端 不接通;
NO 表示 跟 NC作用相反。

网友:
根本不一樣的繼電器,一個是三相控制,一個是普通的常开常关繼電器呀

网友:
no=never open 常开。nc=never close 常闭

网友:
技术不过关,小心烧主板

网友A:
L1、L2、L3对应T1、T2、T3,三相主触点,辅助触点 13、14为NO常开,辅助触点21、22为NC常闭,A1、A2为控制线圈接线端,对应之前序号接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L2、L3对应T1、T2、T3,三相主触点,辅助触点 13、14为NO常开,辅助触点21、22为NC常闭,A1、A2为控制 ...

老款的上端有写A1,A2应该接到新款的哪个端口?老款辅助写21nc是指前面那个端口还是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