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电动风门组件拆解,驱动测试。

楼主(2020-01-04):
对开门冰箱换下来一个电动风门组件,现场测试2组线是通的,但是上机就是没有反应,现场没有别的办法测试,只能买个新的换了,新的上机开合一切正常,旧的带回拆开里面进水了,把水擦干,线圈通的通电应该有反应呀,但是通直流还是交流呢。看电路板插排上标的是A+A-,B+B-,4根线,但肯定不是直流,看电机的结构应该是爪极式永磁同步交流电机,用变压器变交流12V测试电机有时抖动,有时没反应。不死心,用信号发生器调50hz,12V测试能运转了,有时还有一点抖动,调到60hz,10V运行很稳定。

网友:
无霜冰箱控温部件之一

网友:
步进电机吧

网友:
步进电机用万用表,看线圈电阻值大概正常装回测试。

网友:
那是步进电机,可以随意控制转动方向和转动的角度。

网友A:
这个爪极式结构的电机,能当步进电机,也能当同步电机用。你这种只接一个线圈的接法,电机能转,但是没啥力矩,大多数情况难以启动。要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爪极式结构的电机,能当步进电机,也能当同步电机用。你这种只接一个线圈的接法,电机能转,但是没啥力 ...

具体的驱动原理不太了解,网上也找不到这种4线电机的驱动模块,只是想要用简单的方法能够脱机测试它,判断组件的好坏,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如果能够了解到更多的驱动原理最好,现在有个疑问就是这个电机怎么能够保证每次驱动一定是正转或者反转,我测试2组线圈都可以正转反转。

网友(2020-04-26):
请问楼主你的冰箱是啥型号的?松下三开门风冷冰箱的风门和这个样子差不多吗?

网友(2020-07-23):
这种应该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2021-11-17):
怎么没人再深入研究了

网友B:
松下三门冰箱的风门用一个电机带动一大一小二叶风门,没看到有风门开度传感器,冰箱主板怎么判断那个风门是开还是关?

网友(2022-08-20):
最近风冷冰箱也是这个问题,做个记号,谢谢分享了

网友C:
第一次知道冰箱还有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三门冰箱的风门用一个电机带动一大一小二叶风门,没看到有风门开度传感器,冰箱主板怎么判断那个风门是 ...

冰箱主板先把它转到头(死点)作为零点,然后再反过来转多少步就知道转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知道冰箱还有风门

只有风冷的冰箱有风门,因为它的冷藏室是用冷冻室强制吹过去的风制冷的。直冷式的冰箱没有风门,它的冷藏室有自己的蒸发器制冷。

网友(2022-10-15):
控制板上面类似于ULN2003的IC来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冰箱冷藏室根据冷藏风室温度传感器开启或者关闭风门来调节冰箱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即关闭风门,高于设定值打开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