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悦盒刷固件成功但重启变成老固件

楼主(2020-01-04):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
原因经过。今天折腾,看iptv直播。但是都是抗日神剧,没什么好看的电视台,其他看电影功能都是不能用。所以想恢复原来的固件,谁知道呢,清除了分区以后变成了错误代码30012。说你的账号已被其他机顶盒占用。

于是我就网上下载了一个固件,想刷机,起先是成功了刷机进度条都有了,重启后,然后谁想到又变回原来的固件没成功,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楼主:
是不是三个启动的文件没有放上去的原因?下次是一个不同的固件包试一下。和在外面写的是9c但是进入,设置里面显示的却是9u

楼主:
已经搞定是下载的刷机包里面缺少几个启动文件所导致的,比如有一个叫做fast boat的文件!话说这些做刷机包的人为了赚钱集成软件赚钱,你就不能好好的做一个稳定的固件。

网友:
恶心的是那个什么电视盒的论坛一个刷机包还卖3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