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VAPE1886的一次性电子烟

楼主(2020-01-04):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DIY学习

晚上去家乐福买猫粮,看到......

突然想起拆了一支电子烟也是一样的LOGO,拍了照一直忘了发出来。当时对它的自动开关雾化出烟很感兴趣,虽然后来在网上大概了解了原理,还是想拆开看看

外皮揭开了才想起没拍照,这是贴回拍的,已经不平整了,本来看起来是挺有格调的。从外观设计到这层膜的材质、胶的材质和贴的工艺值得称赞,有CE标志,难道真是出口欧盟的产品?

吸嘴

进气口,有指示灯藏在里面,旁边也有CE安规标志

外皮找到接口,揭开边

表面全部揭下,露出了寻常的铝合金型材......可见得化妆的重要性

不知道怎么拆,先用撬棍试一下吸嘴,结果比想像的容易

再撬进风口

拖出来,一目了然。3.7V 280mAh的小锂电做电源

剩下空腔和填充棉

包裹的油棉剥开,没什么特别,看来就是储油用的,套管两边的棉应该是用来引油进去的

去掉套管看到斜切的刀口,应该是组装时用来放雾化部分的

折开一看,只是电热丝缠在刚才引油的那点棉上?

沿着两根导线往回看,果然是接电池正负极,只是中间通过了感应控制器

再把进风口里的控制器拆出来

这应该就是气流传感器了,单独试了试吹它,确实导通,指示灯亮了,这个基本理解了,但雾化那个真是电热丝吗?试了试用烙铁头碰了一下剩余的油棉,果然升起了烟雾。那看来技术是在油的成份里,遇高温就自动雾化,电子部分就简单了,电热丝足矣。

就先到这,回头想想用这气流控制开关做个什么东西比较好玩。说实在,这种设计用在一次性产品上如果不配套相应的回收机制,按我个人理念是反对的,其他不说,就这小锂电重污染源,那得分散扔掉多少?

网友A:
发热丝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有很多种,一个玩了5年电子烟的路过

网友B:
这个就是在浪费资源。电池完全可以重复利用的。其他元件倒是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有很多种,一个玩了5年电子烟的路过

可以指教一二吗?很多种是肯定的,不过除了发热还有别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在浪费资源。电池完全可以重复利用的。其他元件倒是不值钱。

是的。同时要考虑回收利用的成本,这么小的电池,分散丢弃,回收成本就很高。元件不值钱也不应该是可以被忽略的理由,有时正因为它不值钱,才会大量的挖掘自然资源来生产,而又大批量的抛弃,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更大

网友C:
言外之意可以自己改充电改补充烟油咯

网友:
我觉得应该增加充电和小手电更实用点。用完后可以拆电池,修小音箱播放器,小手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言外之意可以自己改充电改补充烟油咯

我的意思是不建议这种产品推出一次性的品种,对环境危害大。

吸烟本来也对身体不好,改充电改补烟油实际上是为它提供更廉价更方便的方案,这与我的理念相反

虽然拆机结果从技术上来说如你所说,但我发贴之前都没想过

网友:
这是充电的电池吗?为啥不做成一次性的电池呢?

网友:
小气流开关可以当做锂电池充电控制,充电电流大约200mA,充满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