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E U盘量产容量减半 求助

楼主(2020-01-04):
原本16G的  量产完只有一半容量 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求助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exar Jump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2E-A1 - F/W 49.6E.6E.6F
闪存识别码: 2C680027A900 - Micron(美光) MT29F32G08ABAAA - 2CE/双通道 [SLC-8K] -> 总容量 = 16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32G08ABAAA(25nm) x 2片/通道 x 2通道

网友:
ce表贴出来看看

网友A:
第二个通道没有焊接好

楼主:
CE表是啥?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通道没有焊接好

之前好好的,突然就不能格式化了。 才量产的。
如果没焊接好,软件也能识别出俩颗粒么?

网友(2020-10-03):
闪存ID:2C680027A900
识别出来的闪存型号MT29F32G08ABAAA,是4G的容量,双贴8G没有错。

但识别错了,可能的型号是
MT29F64G08AECAB(双贴=16G)
MT29F128G08AMAAAC5(单贴=16G)

MT29F32G08ABAAA(双贴=8G)
刚好是楼主量产出来的容量,

网友(2021-04-25):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个跟你这个一样,我之前是32g的。量产出来只剩16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