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漏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04):
一个路由器k2电源感觉漏电到(有时感觉刺手),于是我拿玩具表测量,一表笔插地线,另一个表笔测正负极都没什么电压,但手指一碰到表笔马上就有电压。这个漏电是怎么回事?单纯手指对地线是没电压的。另一个华为光猫电源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分别测了好多电源,有的有,有的没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
1.你拖线板确实接了地线吗?
2.玩具表对交流的感应比较敏感,我有一款830b也是这样,用其它高一级的数字表数字就不会乱跳。
3.感觉刺手的,可能电源内部有安规电容跨接于高低压测。

网友A:
万用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正或负极,手不要碰正负极和表笔,再测

网友:
你自己身上带的静电有点多吧。

楼主(2020-02-26):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正或负极,手不要碰正负极和表笔,再测

图片上已经有了,漏电的电源手不碰也有点电压,不漏电的电源电压表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在地上洒点水,赤脚站上去,然后手摸电源负极,感觉更好,这就是为什么要接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