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授业解惑Hynix颗粒

楼主(2020-01-04):
自己想攒一个SDD,基本流程已经了解。芯片选择2246EN,缓存选择NT5CB64M16GP-FL DDR3,颗粒目前还很盲目不知道怎么选
在颗粒厂商网站查了好久(网络不给力),打开了SkHynix的网站查询颗粒资料。(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所以好难啃)
跪求一下神停车,带一下我

楼主:
密度和单密度是什么意思??
有啥区别?
堆叠又是啥??

网友A:
海力士除非是正片,一般建议别玩了,我开了几个  性能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除非是正片,一般建议别玩了,我开了几个  性能一般般

大哥我还想问一下
MT29F128G08CBABBWP   标称128GB密度,但是实际容量只有8G是什么意思?还能否扩容?

网友:
镁光MT29F128G08CBABB的128G单位是Gb,不是GB。128Gb=16GB。降容开卡的闪存不是好东西。

网友:
既然选了2246EN 方老板家15131 15106都可以啊,何必纠结HY

网友B:
颗粒可以选闪迪或东芝的,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可以选闪迪或东芝的,速度快。

东芝或者美光就好了,闪迪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