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动升降压恒流恒压板,要接电流电压双显表,地线怎么接?要独立电源?

楼主(2020-01-04):
因为要横流,所以模块的地线之间有取样电阻。

1.模块输入IN-禁止与输出OUT-短接,否则恒流功能失效。

3.模块输入无输入防反接功能,请注意供电电源正负极方向。

而10A表头的粗黑和细黑线,实际上是通的。。。。如果前端是个7805之类的降压模块。???

楼主:
以前用一个降压板,从输入再取一路,7805之类的降压到5v。给表头使用。表头电流接输出负极。

网友:
你测量输出侧的电压电流,就从输出侧取电。
你测量输入侧的电压电流,就从输入侧取电。

有啥麻烦的?看不懂你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数显表头供电电压和自动升降压恒流恒压板输入端供电差不多,不需要独立电源。
表头供电接恒压板输入,测量接输出

网友A:
附图左面是电压电流表的标准接法,如果再接DC-DC升降压板,即使这个模块的负极不直通,按照右图接线,应能正常工作把,只是表头的工作电流也包括在DC-DC的限制电流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图左面是电压电流表的标准接法,如果再接DC-DC升降压板,即使这个模块的负极不直通,按照右图接线,应能 ...

你这仍然是公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仍然是公地。

不知道你认为的不共地是什么含义,要不你就是不懂。
电路中,电流电压表是不共地的,DC-DC模块也是不共地的,内部的电流取样电阻位置如附图中所示。难道这不是已经不共地了吗?
楼主可接上试试是否能限流,如果真错了,不过就是你说的没有限流作用罢了,也不会有什么危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仍然是公地。

模块输入IN-禁止与输出OUT-短接,否则恒流功能失效。

只要做到模块的-不公地就行了吧?
输出测量的又无关。

楼主:
问题是我要从0V测量。
那么必须给表头独立供电。

而表头的细黑线是和粗黑相连的。

谢谢认真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要从0V测量。
那么必须给表头独立供电。

参考这个帖子接线就行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7506&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要从0V测量。
那么必须给表头独立供电。

本人四年前利用一个四槽(兼容5#和7号电池)并可充层叠电池的普通充电器外壳,装上了一个可限流的电池充电模块(也是不共地的),同时也安装了双显电压电流表,其接线图如附图,限流功能完全正常,至今用得好好的,外观如附图。

注:照片中的电流表为1A极限值,所显示的数值的单位为mA。
电压表的工作电源接输入电压,此举应该不影响楼主从0V测量的起调功能,因为你的输入电压不可能是0V,电压表的工作电压低于4V,表的显示亮度将开始降低,直至黑屏(大约3.5V)。

楼主:
实践了,是可以从前面的电路接表的电源。恒流正常。

网友(2023-05-11):
我的电源是从变压器的另一个绕组加整流7805滤波后单独给表头用电,结果电压调整正常,电流只能在1A以上调整。无奈单独加了一个5V的充电头给数字表头供电,然后电流调整正常。

网友:
DIY乐在其中,还实用。

网友:
是的。需要独立电源。

网友:
表的显示亮度将开始降

网友:
双显表的供电电源,不是独立供电(指地也完全独立,隔离供电),电流表的线性度不好。(很不好)
以下为摘自某双显表商家的说明:
为什么电流表采用隔离供电会大大提高精度??
在电流表的使用中,一般要求使用隔离电源供电,因为电流表需要把分流器上微弱电压放大,特别的外接分流器的,微弱电压经过导线接到电路板上,如果共用电源,表头本身的工作电流也会经过信号线,误差就这样产生了!如果采用隔离供电,表头本身的工作电流不再经过信号线,所以排除了这个误差产生的条件!

网友:
用此类板做过多个电源,用数字表头哪怕是用另一个抽头线圈单独给数显供电都不成功。只有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只能显示最大电流5A左右,就是用手机充电头给其单独供电也不行。但上述电源换成机械表头都没问题!看来还是数字表头供电出现共地的问题,原因继续查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认为的不共地是什么含义,要不你就是不懂。
电路中,电流电压表是不共地的,DC-DC模块也是不共地 ...

此类接法,会造成模块的电流检测小电阻短路,无法调整电流。这是经过验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