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汉泰2D72示波器万用表信号源三合一表拆机

楼主(2020-01-04):
一款便携式的汉泰示波器万用表,能用级的,示波器用用还行,带信号源,万用表功能操作麻烦,这个表的电容测量功能就是个假功能,测的数据完全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我买这块是个坏的,今天没事拆开看看,大家看看做工如何,欢迎留言。

全部配件

外观

示波器输入和信号源输出

两节18650锂电池

所有配件

电压对比-UT61E

电压对比-汉泰

电阻测量对比

二极管压降对比,还是选择UT61E吧

汉泰这个功能是设计问题,还是我买个坏的

示波器功能用用还行

信号源方波

信号源三角波

信号源正弦波

拆下后盖这个样子

双层板设计

显示屏

继电器

信号采集部分

液晶下面的ic

网友:
户外检修电源等方便一些,省的拉电线,多合一万用表精度一般比专业示波器差点。

网友A:
电容档是不是测量速度太慢还没有显示出来正确的数值,还能差那么多。小电容也这样吗?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蛮高级的,应该不便宜

网友:
感觉这东西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档是不是测量速度太慢还没有显示出来正确的数值,还能差那么多。小电容也这样吗? ...

测试过了,不行,这个电容档用不了,可能我买的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不行,这个电容档用不了,可能我买的就是坏的

呵呵,并不是汉泰2D72的问题,61E本来测大电容就不准。

而且2D72测量电容精度有限,正负3%+5字,这种电解电容绝大多数也不可能测量出超过1000uF,建议还是使用电桥测试对比一下吧。

建议找到说明书认真学习一下使用方法,我记得这个手持示波器可以自检校准的。如果不会弄,就返厂做校准吧,免费的。

网友(2020-04-06):
2D72信号发生器芯片什么型号的

网友:
看起来信号源是FPGA+DAC DA被擦了
应该是AD9764之类

网友:
信号发生芯片被擦去型号了吗?那想知道就难了拆机看不出丝印吗

网友(2020-05-24):
楼主这款表的电容档测量范围是多大的?我发现有很多万用表测量大电容时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有的表测量1000微法电容完等好几十秒才出读数,不像UT61E,一搭上表笔就出读数。

网友:
谢谢分享。。。。。好高端的婊了。。。。。。

网友B(2020-08-09):
老哥觉得这个表如何?作为示波表能用级别了啊
想入个2c42 主要图便宜嘛,示波器功能估计用的也不多,有个万用表功能反而应该用的多些,也不用单独再准备个万用表了吧。
另外2c42万用表部分应该跟2d72一样的吧。不知道老哥这个表电容档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12-13):
好像599元吧

网友(2022-08-14):
这个和利利普272s那个好的点

网友(2024-02-11):
引用 网友B:
老哥觉得这个表如何?作为示波表能用级别了啊
想入个2c42 主要图便宜嘛,示波器功能估计用的也不多,有个 ...

我买的就是2C42,少了U12和U13,另外加个TF卡座会不会读取SD卡

网友:
原来维修如此简单

网友:
电容误差大可以理解,但是这样属于功能不正常了

网友:
示波器信号处理部分用了FPGA,也有个像样的万用表IC,理论上不应该这么差啊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A:
电容档是不是测量速度太慢还没有显示出来正确的数值,还能差那么多。小电容也这样吗? ...

这台的量程只有100UF你们买的时候没看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