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京东自营的米家 IH电饭煲 4L 白色 电磁环绕加热 容量 PFA粉体涂层 小米电饭煲

楼主(2020-01-04):
京东自营的6万多评价的!
做工用料设计都不错,这是电磁炉和电饭煲二合一了哈哈!没有内锅试机,显示E02蓝色灯快闪,还带wifi连接的!

网友A:
煮饭比普通电饭锅好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煮饭比普通电饭锅好吃吗?

这是1400w的智能型,估计好吃,京东自营6万多评价

网友:
有2款,一款显示面板在上开盖按钮在侧边,另一种显示面板在侧边开盖按钮在上,我在考虑买哪种,可能上方开盖比较好

网友:
这个我有,相当好用,懒人必备 主要在于 可以预约定时制作。 缺点就是开盖淌水。做米饭可以选择 软糯  中硬  Q弹  等口感

网友:
我也拆过,时间长了风扇声音响,给风扇上了油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用了两三年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个,家一个父母一个,19年又买了个小的

网友:
我用了一个奔腾的4L的IH电磁电饭煲,也是什么多段智能的,没觉出来蒸出来的米饭好吃白买了

网友:
饭要好吃还得米好。

网友B:
家里20几样小米产品,小米产品还是挺好的,就是米家恒温水壶不行,不要买,一年内换两次,第三次一过保没几天又坏了,故障多一样煮到40度左右就停,网上可以搜多是一样问题

网友C:
双十一买了个小一号的那款,一直是米在盆里淘好了才倒进去煮,盛饭都用的原配勺子,结果前几天突然发现涂层都有不太明显的点状轻微脱落,还不如之前一百块买的苏泊尔耐用,小米东西感觉就是牛皮吹得玄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20几样小米产品,小米产品还是挺好的,就是米家恒温水壶不行,不要买,一年内换两次,第三次一过保没几 ...

京东自营过保申请维修只要说质量问题,一样维修或者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十一买了个小一号的那款,一直是米在盆里淘好了才倒进去煮,盛饭都用的原配勺子,结果前几天突然发现涂层 ...

京东自营过保申请维修只要说质量问题,一样维修或者换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煮饭比普通电饭锅好吃吗?

再高级的电饭煲没有米也做不出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高级的电饭煲没有米也做不出饭

你是魔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高级的电饭煲没有米也做不出饭

卧槽,我竟然无言以对

网友:
煮饭要高压锅才好吃。

网友:
谢谢分享。。。。质量不错。。  有点小日本的风格。。。。。。

网友:
曲面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