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请教:有一块INTEL SSD DC S3520 Series 固态硬盘认不到盘了。

楼主(2020-01-04):
请教:有一块INTEL SSD DC S3520 Series 固态硬盘认不到盘了。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过保了。还望不吝赐教。谢谢。如果是主控坏,可不可以移植到其它板上?

网友:
正常购买的SSD不应该过保,闪存17年第5周生产的。拆过几片坏板,闪存上测试架,不清空直接开卡会发现有的闪存坏块过多。清空后开卡能过。

网友:
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
Intel固态质保应该是五年的,联系一下Intel的官方售后,实在是过保了在处理不迟

网友:
上标签上硬盘图看看过保没有。

楼主:
不过保的话也要发票什么的,找不到了。

网友:
拆了上2246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