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HTC老手机改电池不能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0-01-04):
一台HTC的老手机,原装电池没了,自己改了块电池上去,只接了正负极,可以用,但是不能充电,现在刷的CM12,插上充电线电池图标那里显示问号,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是不是还有识别电阻之类的问题?电池是4触点的,应该怎么短接或者加电阻?

网友A:
电池有保护板  还有程序  就算换电芯保留原来的保护板都不一定能充电

网友:
上个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保护板  还有程序  就算换电芯保留原来的保护板都不一定能充电

又不是笔记本,哪来的程序,就几个MOS管而已

网友:
手机是三触点的吗?找个三触点的保护板换上试试

网友:
用原来的保护板

网友B:
外挂个4056不就得了,费那事干啥

网友:
楼上正解,没有原来的电池,就只能正负两个接点,用不了手机内部的电池管理了,手机有电池未知提示,只要通用,加个4056外置充电管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个4056不就得了,费那事干啥

我也是这么想的,要是解决不了就外挂算了,反正是老手机

网友C:
应该有一根线是温度传感器,有一根线是电池检测,这个从正极接一个10K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一根线是温度传感器,有一根线是电池检测,这个从正极接一个10K电阻试试~ ...

好的我去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