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光威 2246xt H27QDG8D2B8R 60GB 量产成功

楼主(2020-01-04):
参考了论坛里所有的帖子都没能找到H27QDG8D2B8R  60gb这个版本,最后用mp00609afw00529a这个版本flash里面选择128g芯片,disk size 选auto,最终量产成功。第一次发帖谢谢论坛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2020-08-24):
非常感谢,下来试试看

网友A:
你好,你的SSD短接哪个才可以量产的啊?
我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没有看到你选择的MP开头的型号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SSD短接哪个才可以量产的啊?
我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没有看到你选择的MP开头的型号

JP2 短接后上电, 还要点软件 扫描驱动 才能出来,

网友(2020-12-27):
感谢分享!正好有这个颗粒的SSD需要修复

网友B(2021-12-20):
学习一下,钱不够买不了

网友(2022-03-12):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钱不够买不了

就开出1个g怎么回事

网友(2023-02-09):
速度怎么样?我的看出来写入只有140

网友:
我有一块也炸了 ,但是一直都弹声音 估计供电有问题 看看能不能解决吧
先谢谢楼主

网友(2023-08-16):
我也是2246xt H27QDG8D2B8R,120G的,试试看

网友(2023-11-12):
我是2246xt H27QDG8D2B8R,60G的,试试看

网友(2024-04-23):
2246XT+27qdg8d2bbc 120G的没有ROM短接口

网友:
刚拆了我手里的看了下,主控和颗粒一样,我试试~

网友(2024-08-19):
我也是2246xt H27QDG8D2B8R,120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