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OSCH IXO电动螺丝刀更换电池兼拆解

楼主(2020-01-04):
BOSCH IXO电动螺丝刀更换电池兼拆解
一把体型较小的电动螺丝刀,商标为“BOSCH”。从标签和外壳注塑细节看很有山寨风格。拆解后从内部设计和用料看又不像。
并且未拆解前从外面的标签标注上看不出这是一把使用了锂电池的螺丝刀,这一点也和山寨产品截然不同。
所以有些搞不清楚该产品的来历。

螺丝刀的正反面,粘贴的商标标签和较粗糙的外壳有一股浓浓的山寨风。

T规格螺丝刀卸下4个固定螺丝,拆开壳体。一只绿皮18650电池占据手柄内大部空间。

这是启动开关,后来分析电路得知电池和电机的全部电流都要流经这个动触片,不是开关触发大功率开关管的模式。

这是对应动触片的固定在电路板上的两个定触片(SW1)。红色的塑料件是驱动换向开关的按钮。

顶部那两个三角窗口里面是正反转指示灯。电池是先点焊的焊片再锡焊的引线。

内容物全部从壳内拆出。

电池,绿皮的SONY SF US18650VT。这肯定是锂电池了。该电池主要规格为:标称容量1340mAh,1C放电使1280mAh,10A放电时1200mAh。
典型内阻25mohm,容量下降到60%循环次数500次,充电终止电压4.1V正负0.05V,充电电流1.2A。

电路板原件面和电池全貌。

这是电路板上的一个大功率器件(V5),后来知道这是一只MOS管。

3.6V的直流电动机。

启动开关定触点(SW1),充电触点(X5,X6)。

拆下电池。其实电池并未功能性损坏,只是容量下降的较多,性能不行了。

除齿轮箱外的几大部件。

这是准备替换的电池,黄色外皮的HM IMR18650PA2。不知道品牌,也找不到性能参数。
这个电池是一把使用不久的炯杰12V锂电钻原配电池组三节中的一节。炯杰那个电池组用于固定电池在电钻内的锁定舌片断掉了,
买了两个新的电池组,坏锁定舌片的电池组就拆了,电池这里用上一节,另两节在后来的电钻电池组修理中也用上了。
还有那个锂电池保护板用在了一台百得车载蜗牛吸尘器的锂电改造上。有时间再说说那个吸尘器的改造。

原来那个电池组标称容量1.3Ah,所以这个电池的容量也是1300mAh这个数量级上的。

拆解电池组时也并未将电池上点焊的镍带全部撕掉,而是每个电池正负极上都保留了一部分,这样比较容易焊接引线,尽可能减小高温长时间焊接对电池性能的影响。

按原来的正负极关系焊接上“新”电池。

装上启动开关,试机,启动正常。调整触片位置,调试开关的“手感”。

简单看看齿轮箱。

尼龙的行星齿轮减速机构,油脂还很干净新鲜,就不动了。

电机轴上的那个小的主动齿轮是金属的。

再看看充电器部分。正面,可见一个绿色充电指示灯,两个充电金属触片,与螺丝刀底部的充电触片相对应,螺丝刀放在充电器上触片就连通了。

充电器底部,4个螺钉固定。标称INPUT 100V 50-60Hz 6.5VA,OUTPUT 7.0V 250mA。
但这只充电器一直是在220V电压下使用的,如果不是这次拆机根本没注意到这里标注着100V的事情。应该是早做过改动?
对这把螺丝刀的出处更加疑惑了。

拆开底盖,可见内部有一个工频变压器和一块小电路板,如果改动的话就是换过这个变压器。

这块电路板很简单,只有整流滤波电路和一个控制LED指示的电路。也就是充电器只提供直流电源,锂电池的充电管理和保护都在螺丝刀内完成。

按照拆解的反顺序将螺丝刀和充电器重新组装。

螺丝刀试用正常,骑放在充电器上充电指示正常。

这把螺丝刀的设计比较有特点,锂电池的充电管理和保护都没有专用的集成电路,而是用通用器件组成的。
下面附上当时整理的有关资料,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
楼主有心了,整理的真到位

网友:
有内容的帖子 为射门没人来顶 我帮你顶

网友A:
更准一下IXO  。。。
还是IXO 5 做工更好一些外观

三星1500

芯片多,涂有三防漆

主要部件构造

这个带主轴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准一下IXO  。。。
还是IXO 5 做工更好一些外观

谢谢提醒。改过来了。
谢谢你的图片。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还配有原理图,好评!!

网友:
现在博世主推ixo 5了,很多配件,家用不错。
电池怎么不换大点容量,还是动力电池就那么小。如果换普通的2000多mah的电池会怎样。

网友:
这把电动螺丝刀不错啊,很小巧,要是能折叠更好了

网友:
XXOO式充电姿势比较销魂!

网友(2020-03-15):
LZ这个到底是正品还是山寨呢?

网友:
乐视电机 NB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的原理图!

网友:
确实是正品,但这种ixo太老了,将近20年前的设计,前面用不了ixo的配件,指示灯还是二极管的,最近几年的都是贴片了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不错

网友:
用过同款的,应该是10年前的型号了

网友:
这种小批连个开关都省了,真心不值300多。

网友:
这类螺丝刀要是常年放在充电座上充电,不用也会挂掉。得充满断电才长寿。

网友:
3年前从垃圾佬那里花5元收了一个,一直在用力还可以

网友:
正好有这款螺丝刀,谢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