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基4935G笔记本,开机几秒就掉电,拆机

楼主(2020-01-04):
偶尔能到windows界面。然后掉电。
拆机后,仅主板插电源,能触发,风扇转动,几秒掉电,清灰换了硅脂,问题依旧,搜索发现,可能是nec的电容0E907的问题,该电容位于CPU背面,有没有高手帮我诊断下是否是该问题,如果是,南京有没有便宜能换的,网上电容1元一个 就是自己没有设备换不了。而且机器不值钱了,贵了就没意义了。谢谢!

网友:
又是超级电容惹的祸,如果会动手的话,换钽电容。不会的话,买个2手主板或者放弃本子。

网友:
我见过一个哥们换钽电容的,不过新手不好搞哦,这设计真欠骂

网友(2020-02-03):
一把烙铁  一个斜口钳就够了 钳烂电容再用烙铁拆掉2个引脚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帮你换,给包烟估计行

网友A:
我的宏碁v3-551g 从上个月起 一开始的偶尔断电 到越来越频繁断电 再到开机可以进bios和PE 然后进windows系统界面断电 再然后然后开机一按就断电 现在的情况是 放一夜就可以正常开一次机 运行两个小时左右 就会断电 然后接着重新开机没用 按一下开机键一亮 然后就又断电了。得到第二天大概可以重新开机。。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

网友(2020-04-17):
引用 网友A:
我的宏碁v3-551g 从上个月起 一开始的偶尔断电 到越来越频繁断电 再到开机可以进bios和PE 然后进windows系 ...

外接供电问题,如果电池有点电了,就能启动,也池耗尽就完全启动不了,我的已丢

网友:
直接用斜口钳夹破,取下,试机看看能用就不管,不能用找电容焊,位置小不要紧,引线出来到别的地方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