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坛友开发的莱洁士电动牙刷,我来配个磁吸式充电底座

楼主(2020-01-04):
坛友开发的电动牙刷,买了一支,确实不错。牙刷本身没有什么可改造的余地,但是充电方式让我找到一点动手空间。
原装充电靠的是一根磁吸充电线,每次充电得让牙刷躺下。虽然说一两个月才充一次,但是咱不是DIYer嘛!有理由要diy,没有理由制造理由也要diy。
于是乎,决定搞一个座充,让牙刷堂堂正正立着充电。

充电器主体就是这个牙刷架了。

底部的漏水孔正好可以看到牙刷的充电触点。

这里就有两个方案了。
方案一,弄一块覆铜板焊接俩弹簧触点充电。
方案二,弄两个磁性触点,磁吸式自动对正充电。
方案一的好处很明显,简单粗暴,唯一问题是充电的时候要小心调整牙刷角度以便结合触点。
方案二则不存在接触角度问题,但是复杂度提高不少。
鉴于方案二制作难度远高于方案一,于是抛弃方案一,选磁吸式方案。

------------------------------------------------------------------

接下来制作磁吸部件。

打印机硒鼓拆出来的铝管,截一段,砂纸打磨掉那一层绿色的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毒。

切一片圆塑料片,用来安装磁吸触点。
设计了一个限位结构,防止它在里面乱转把线纠缠在一起。

钕磁铁不敢焊接,焊接以后磁吸会降低很多,插个铜片硬挤进去吧。
导线是一段耳机线,比较软不影响磁吸动作。反正充电电流只有一两百毫安,耳机线够用了。

这两根亮晶晶的就是钕磁铁了,2*5mm的。淘宝十块钱包邮买了100个,只需要用到2个,还剩下98个没啥用。diy就是这么浪费钱。

有限位在,它只能在90度范围内活动,不会把线缠绕成一团。

磁吸部分弄好了,挺好用的,牙刷放上去吧嗒一下就吸牢了。而且不用特意对准角度,差不多看一下随手放上去就行了,差个二三十度问题不大。

-----------------------------------------

接下来做电池仓。

abs板裁一根长条,加热弯折一个圆圆的弯。

纸卷是仔细调整过粗细的,拿来当弯折的模板。

边缘打磨光滑,截取适当长度,用胶水跟牙刷架背板粘在一起,就成了电池仓。

-----------------------------------------------------------------------------------------------------
接下来是充电板部分。
充电板买的现成的充电宝电路板,可以提供5v电源给牙刷充电。

裁一堆小板子给电路板做个支架。

蛋糕叉子截下来一小段,当光导柱,把电路板的指示灯光引出来。

贴上铝膜,希望能多传点光线出来。

粘好,通电试试,还不错,挺亮的。

接下来电池就位,703胶固定。

电池仓背板也是用ABS板裁的一块,仔细打磨、挖孔。
说实话,最讨厌的就是挖microusb充电孔了,特别麻烦而且怎么弄都丑的要死。

漏了一些步骤没拍照,光顾着涂胶水打磨了,然后忽然发现已经完工了。
看吧,牙刷扭转了三四十度也还可以正常充电,磁吸自动对正功能有效。

ABS板材跟牙刷架色差比较大,统一喷一遍白漆看看效果。

喷完晾干,效果还不错,颜色统一了。

充电看看

完工,放上去可以充电了,哈哈
这点事断断续续弄了一个星期,求M……

楼主:
新版挺好,图片不限制数量,二楼多占了。那就拿来求M吧,哈哈

网友A:
做得太精致了,问一下,这个差的角度太多会不会正负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太精致了,问一下,这个差的角度太多会不会正负相反了?

不区分正负极,牙刷自己会搞定。它原配的磁吸线就是随便吸不区分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两个电池要分开做平衡冲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太精致了,问一下,这个差的角度太多会不会正负相反了?

牙刷已买,不分正负~

网友B:
厉害了,大神,你干脆批量生产一批得了

网友:
厉害厉害,想不到真有坛友把它充电底座做出来了

网友:
能不能做无线充电,感觉这个更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大神,你干脆批量生产一批得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干脆我的牙刷底座业务交给你做好了

网友C:
用电池给牙刷充电,为啥不用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给牙刷充电,为啥不用交流电?

电池多,这个理由怎么样?

网友D:
热弯的是ABS材料?多厚的?直接放煤气上面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弯的是ABS材料?多厚的?直接放煤气上面烤?

2mm厚,直接火烤的。

网友:
人肉3D打印机即视感哈哈

网友:
图片不限制数量,二楼多占了。

网友:
我去 成品喷漆后  效果简直炸裂  好看的不行啊  支持下   这种小物件磁吸不错

网友:
为啥不做成无线充电呢?飞利浦用的方案也没几个成本

网友E:
底座充电口为什么不做在后面,做在底下每次充电都要翻过来,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座充电口为什么不做在后面,做在底下每次充电都要翻过来,多麻烦

充电口在背面,不是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