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红包撸的宝塔钻头

楼主(2020-01-04):
淘宝有几个小红包不知买什么好,正好看到推荐的宝塔钻头就顺手撸了一个,虽然手里没有电钻,想着没准儿22合1能凑合用用,可收到后一试不匹配,真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手电钻啊,放到手电钻里面,钻个塑料板,薄铁片很方便

网友:
白嫖的时候不知道往哪插?

网友:
你这螺丝刀扭矩不够。

网友:
弄那个20mm的更好,改造插线板换圆的船开关正合适。

网友:
再撸个手电钻就配套了

网友:
有4转6的转接头,买个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宝塔钻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弄饮料瓶盖等软塑料还行,工业的硬塑料和木板建议上电钻。

网友:
去年在拼多多撸一个,一次钻扩大5毫米白铁皮,断了

网友:
这么小~不如用普通钻头,感觉那种大的才有意义啊

网友:
这个不是含钴的,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塔钻是个好东西

深水宝很多是铁的只能开塑料片,

网友:
这个我早就撸了 弄弄木头塑料片啥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再撸一个充电钻,前几天看最便宜的才29。

网友:
你要再撸把电钻,然后又要买一些钻头,然后又要买工具箱,然后又要买其它新工具,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