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1-04):
电动车的充电器坏了,老婆说刚插到插排上就听到充电器里响了一下就完了坏了,我今天有时间拆开看看是啥毛病(就算有毛病我也修不了)。
拆开一看电源背面电路炸了,老样子应该是电路板表面灰尘太多导致的短路,完了修不了了把风扇拆下来剩下的扔了算了,好久没有发帖了这一晃一年过去了,大家晚安!!

网友A:
刚从伊拉克火线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从伊拉克火线下来的

每天都是在外面扔着太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都是在外面扔着太脏了

目测保险没烧?下图中圈起来的地方是已经坏了的或者可能会坏的,都检查一下,如果坏了就换掉,说不定就能修好了。注意拔掉电后大电容里可能仍然会有电,如果有电的话要放掉后再操作,用螺丝刀短接一下大电容的两个脚即可,如果有火花说明有电,就多短接几次直到没火花为止。测量元件好坏最好在断电状态下操作,如果是带电测量请不要触碰到电路板上任何金属部位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网友:
充电器就西普尔和特能的稍好点

网友B:
这个很一般啊,以前优惠购推的没撸几个备用?

网友C:
3842的电路,网上查下类似的电路图,查一下保险,桥堆,场管及附近的元件有无损坏,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的电路,网上查下类似的电路图,查一下保险,桥堆,场管及附近的元件有无损坏,很好修! ...

我有个充电器,老是充不满电,不知道是啥问题,正常4格满电,用它只能充到一格,就自动停止充电了。

网友:
用双品字头延长线可以放到室内充电,以后充电器都不会暴露在户外的

网友:
3842炸了,好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一般啊,以前优惠购推的没撸几个备用?

感觉这个应该不爱坏的

网友D:
炸3842的往往坏好多个零件
楼主好久不见了

网友E:
有这么好的大腕指导你修理,不修好都不好意思说是数码人。哈哈哈。好久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3842的往往坏好多个零件
楼主好久不见了

真是好久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好的大腕指导你修理,不修好都不好意思说是数码人。哈哈哈。好久不见了。 ...

哈哈,高手如云,是有好长时间没有发帖没有上数码之家了

网友:
3843坏了,场效应也坏了,限流电阻也不好说,没有维修价值了,如果是自己的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