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火眼金睛的老哥前来帮忙,2256K怀疑掉件

楼主(2020-01-05):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板子是不是掉件了,不管怎么贴,贴什么F,CH0都会少了一个CE,已经排除F的问题,跳线也跳对的

网友A:
主控虚焊或者主控挂了。测试一个缓存能过不,缓存不过估计就是主控挂了。

楼主:
主控加焊了下…直接不识别了,手头没钢网也没锡球…只能以后弄了。

网友B:
完全门外汉,

只是,
左上角的 flash 位,
左上角有一个焊盘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门外汉,

只是,

那个没关系。空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虚焊或者主控挂了。测试一个缓存能过不,缓存不过估计就是主控挂了。 ...

能过,但是我昨晚加焊了主控,直接不识别了,主控拆了,手上没有配套钢网也没有球,先不弄了。。

网友C:
感觉还是跳线问题,可能是没有焊接好跳线,跳线虚焊了,flash掉ce的概率很小的,我用58xt比较多,58xt基本上都是跳线问题掉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跳线问题,可能是没有焊接好跳线,跳线虚焊了,flash掉ce的概率很小的,我用58xt比较多,58xt基本 ...

不管贴8CE 4CE,4贴 2贴,CH0都会少一个CE,跳线对应都改好的,现在板子没法折腾了,,先放弃了

网友(2020-06-12):
供你参考

网友(2021-11-29):
百分百主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