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华为HD4850通信电源整流模块

楼主(2020-01-05):
    新入手一台华为HD4850,兴奋的插电试机,能点亮,电源能正常从
42~58V连续可调整。拿一个220伏100W灯泡试输出,能点亮。很高兴!

     可是乐极生悲,把这庞然大物放哪儿去干别的事的时候,大概过了30分后,听到啪响了一声,而且闻到了一股怪味,心里一惊,去看这货,果然不亮了,以为是保护了,断电10分后,再插电,还是无法启动,心里顿时凉了。

      于是和卖家沟通如何解决,想了各种办法,如拨动地址开关,接电池,等都不行。

       死马当活马医治,拆!全部拆开后,也没发现有炸的管子。按照卖家说,三路电源呢,不应该同时损坏,很怪!

       电源灯都不亮。测整流桥,400伏大电容上都有310伏直流电。继电器没动作,把继电器短路也没任何动静。

       如果论坛大师有懂这款电源的,请赐教!

       下面是拍的一些图。

网友A:
做工真的很好,估计当时也不便宜,技术含量太高,不好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的很好,估计当时也不便宜,技术含量太高,不好修呀

当时就是堆料,10多公斤真材实料,据说新采购价格过万。

网友B:
都闻到味道了,应该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闻到味道了,应该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啊~

仔细找过了,可惜没找到。

网友C:
试试输出部分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输出部分的二极管

谢谢指点!
现在连电源灯都不亮!
听不到继电器吸合声音!甚至把继电器短路全机都没有一点儿反应!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看看这个辅助电源有没有输出

网友:
pfc电路炸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现在连电源灯都不亮!
听不到继电器吸合声音!甚至把继电器短路全机都没有一点儿反应! ...

保险测了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测了都正常吗?

一共看到三个白色的保险,测了都正常,况且大电容和整流桥上都有310伏直流电,应该不是保险的问题。

网友:
这上电源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辅助电源有没有输出

好的,我去查查看

楼主:
pfc在那块板上,请赐教

网友:
这模块是直流通讯屏到蓄电池屏的把  这玩意修起来的确麻烦

网友:
这种需要跟控制系统通讯吧,要有电压电流的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查查看

感觉也像辅助电源问题,主电源炸起来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动静

网友:
VD111 已经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