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练手工给苹果6的a8搬个家

楼主(2020-01-05):
搬了10几天了,想起来发个贴,id板有账号练手的

先刮边胶,我用的230度直风

翘cpu,连上盖一起拆下来,320度旋转风,不要急,防止扯掉点

处理主板焊盘,先用中温锡中和再刮胶,用吸锡带拖平待用

cpu分层,除胶

植锡,用专用磁铁平台难度小很多,纯手工我只能做到5次成3次,主要是a8的cpu拆下后中间下窝

装回去,

随便上几张图吧,改天再整理下发个贴,或者有什么想要的资料私信我

我这写得不全,赖得写了,我改天上传一个拆装cpu的详细流程,每天都在讲原理,练手工重做主板上所芯片,挖孔飞线补点,看电路图分析,修故障板,搬板,想吐了都

网友:
苹果维修有如此详细的程序手册,手工活真的太需要练习了,搬家得搬多少次才有得心应手的工夫啊?我是不敢想了。

网友A:
请问一下,这种操作,山寨858d 那种螺旋缝热风枪  能胜任吗?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8205的风枪,旋钮1-2之间没有动静,3档以上才有风,怎么知道多大的风量合适?

网友B:
风是可以调节的,只是可能电位器有故障,和别人的风凉大小不一样,有没有办法从外面看出来风量大小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种操作,山寨858d 那种螺旋缝热风枪  能胜任吗?谢谢

能在网上买些练手板玩玩10块钱一片再下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是可以调节的,只是可能电位器有故障,和别人的风凉大小不一样,有没有办法从外面看出来风量大小多少合适 ...

小件最小风,大件2.3档,其实对风速要求不是很高,小风你就多吹会,不要硬扯掌握好力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件最小风,大件2.3档,其实对风速要求不是很高,小风你就多吹会,不要硬扯掌握好力度 ...

谢谢!

苹果5有ID现在有办法简单解锁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网上买些练手板玩玩10块钱一片再下刀干

我现在是想买个风枪玩玩,论坛搜了几天看了下,说是手机用858d 可以, 芯片大了 得上气泵的。 我是想搞了热风枪,偶尔换个尾插,换个充电ic 音频ic  内存(不知道能不能换下来)这种。所以像你求问是否这种858d可以胜任工作的。 气泵的一是贵二是比较占地。谢谢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艺

网友:
是用的中温锡植的球吧

网友:
厉害,这都能做,传说中的搬板

网友:
厉害word哥,搬板儿是个技术活~

网友:
点个赞,老牛掰了,哈哈,我肯定吹烂了。等牙膏

网友:
厉害了 还用上了鱼骨图 思维导图,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哦 。

网友:
朋友心灵手巧啊!佩服!

网友:
好厉害,偶望尘莫及呀!!!

网友:
佩服楼主,这么小的焊点都能做

网友:
技术帖打个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