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开机亮红灯494 9-10脚没脉冲输出

楼主(2020-01-05):
六脚有锯齿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我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我分析下?

根据这篇文章里的测试结果,3号脚电压高于一定程度的时候,494就会关闭输出,而3脚的结果来自1、2和15、16脚,分别是电压和电流的反馈,所以你得查查这两路线路上是哪里出问题了:
https://www.kechuang.org/t/70537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好的,我回头查一下,主要是不知道他具体的参数电压,无从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