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们 海德曼advent门铃如何改码对码?(已解决)

楼主(2020-01-05):
有一个海德曼advent的无线门铃发射器和两个接收器(可能不是配对的),都正常,但无法按响,估计应该是没有配对。
新版的无线门铃可以按住音乐选择键10秒清码,5秒重新配对。
但我这个应该是老版固码的,编码方式我猜是那几根铁丝短接和发射器上的焊点决定,这个真不懂,也不能一个个的试,
请教各位大神有懂的不?能指点一下这个编码方式不?如何改成一样的?网上真查不到资料。(已解决,在三楼)
这是三样东西的拆解图。

接收器1

接收器2

发射器

网友:
你查那个2262B的编码芯片资料,看一边针脚的连接情况,弄成一样的试试。

楼主:
嗯,楼上说的不错,我后来发现就是PT2262和PT2272的编码,但对应编码不行,干脆把焊点全部去掉了,等于编码全清零,就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楼上说的不错,我后来发现就是PT2262和PT2272的编码,但对应编码不行,干脆把焊点全部去掉了,等于编码 ...

不错 值得推荐   话说上次论坛优惠购买了6块包邮的门铃还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值得推荐   话说上次论坛优惠购买了6块包邮的门铃还没用呢

在哪买的?

网友B(2020-05-02):
楼主你好,请教你个问题,现在用的是玛嘉乐门铃,13年买的,近期出现接收器音量变了好小声,我在闲鱼网淘了个接收器,现在不知道怎么对码,刚看你这篇文,是不是我把发射器上的编码芯片TL2262BM,焊点清掉,也能用呢?谢谢指点!

楼主(2020-09-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教你个问题,现在用的是玛嘉乐门铃,13年买的,近期出现接收器音量变了好小声,我在闲鱼网淘了 ...

客气了,大家一起学习。焊掉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4-10-31):
焊点全部去掉,芯片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