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深圳共进电子出品的5V1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1-05):
拆深圳共进电子出品的5V1A电源适配器

插头是铜的这个好评

上刑具

拆开肉还挺多的做工还是很规矩的

背面贴片元件也不少

保险电阻

整流桥

两颗400V4.7uF主电容

色环电感

13003开关管

小功率管

光耦和TL431

变压器

输出整流

输出滤波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用料不错,5V1A的就用13003

网友B:
磁铁不吸,遇到过铝插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铁不吸,遇到过铝插脚的

还有连铝都不是的,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不吸,遇到过铝插脚的

我也见过铝合金的纯铝不行的太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连铝都不是的,合金的

必须合金啊纯铝太软,铜也是合金的黄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不错,5V1A的就用13003

用料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见过铝合金的纯铝不行的太软

当然不是纯铝插脚,还有一直铜镀镍的插脚,也可以磁铁吸住

网友D:
空载不发热的话应该不错,可以试试换耐压值更高点的低压侧电容,然后试试改成可调电源锂电池充电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不发热的话应该不错,可以试试换耐压值更高点的低压侧电容,然后试试改成可调电源锂电池充电器等。 ...

加了个4056改成头灯充电器了

网友E:
做工还行,就是个头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还行,就是个头太大了。

个头到时不大就是这结构比较占插座板

网友:
做工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谢谢分享。。。。小电源不错,有431,还有光耦。。。。还是铜脚插头。。。。

网友:
电池没换啊?

楼主:
用用看吧不行再换

网友:
那个ACT30不是小功率管,而是电源Ⅰ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