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实达针式打印机针头故障

楼主(2020-01-05):
借朋友一针式打印机打印快递单。结果质量不理想,字有移位,有空试修一下针头,本以为有断针。试拆打印头。

由于首次拆修,拆修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修上,所以照片没能一步步的全拍下。拆解后,发现针并无故障。拆解简单。

故障如下图的小方块,该方块上是细小的小孔,该方块脱胶了。造成压纸拖痕严重,不能有效出针。本次维修重点是折掉全部针,然后清理该方块底座,然后哥俩好的胶重新粘。并将针头复原。下图为已粘好的小方块。并将针头全部安装到位。难点不是粘这东西,而是将针安装到位。

关键部分,竟然无图分享,很是遗憾。先讲一下装针的方法,初次装针,装了N次也没装对。后来认真看,发现安装规律。针座是圆形的,而最终出针是两排,故在座与出头之间经历了多次变向。如图

分了四层变向。   建议,将这些变向器,分别拆开,清污,让所有针孔没有异物。后复原。
掌握装针的方向,延圆针座中线两旁,开始,分为两排,第一个根针要从双排座的第一个孔探出,依次探出,否则不能将来有针不能装入。安装正常后,即双排方块的针阵。

说一个难点,每根针下都有个个塑料小头并下放弹簧,轻轻一动,弹簧和小头就弹没影了。千万千万小心。这宝贝要是丢了,这针头怕是就废了。我虽蹦过无数次,幸运的是都找了回来,就在最后一次复原时,真的丢了一个养料的小头。我最后用网线的铜丝做了一个,感觉规格差不多。好在弹簧没丢。如图。

最终复原结束,打印效果如下:

安装后

可以正常使用了。机器型号:实达2470。其实针式打印机的针状都是这样子的构造。

总结,拆修这个,真的是胆大心细,小弹簧稍微一用力就飞了。插针的各个角度感觉着,就是出针孔不对,来回的插,实在是太磨人了。还好,最后还是成功了。

网友:
恭喜修复 谢谢分享,确实是个技术活,木分了,点个赞

网友:
曾拆过一个四通打印机的坏打印头,不是为了修好(因为当时也没有配件),只是想拆开看看。知道打印针很难插好。楼主这次能修好,真佩服!

网友:
没有断针就不用拆,直接把出针口泡在酒精里一段时间,可以连接打印头的排线,用手抓住在酒精里空打,清洗后效果会变好。

网友:
话说,摆弄那个小方块根本就不需要拆针。直接把小方块撬下,清除旧胶,装回,上胶水,搞定。

楼主(2022-03-13):
一直因为账户的原因登录不了论坛了,今天偶然进来,看看这贴子。。。估计现在肯定是干不了这活计了。

网友:
10多年前,换过一台1600K的打印针,从此再也不想换打印针了。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一根针十几块钱,还有人专门收断针的针头,回去自己焊上针再卖。针头还分国产和进口的。其实换过几次就容易多了。

网友:
搞这么复杂,打印机本身就可以自检和校正,再就是隔段时间打印头在无水乙醇时空打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