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 220v 转110v 转换器拆解(BULL GN-P1W)

楼主(2020-01-05):
因为买了日本进口的光源设备是110v的  灯泡是12v100w     国内不好用    只好咸鱼上淘了一个公牛 220v转110v的  不知道这个变压器能不能吃得消

网友:
先接好变压器空载一小时,空载不发热的话,继续接设备测试,负载不发烫应该没事,发烫的话需谨慎。

网友:
根据变压器和你手的比例,如果是自偶变,80瓦会烫手,如果是隔离变50瓦等不能带要打个问号。
总之100瓦肯定超容量了。

网友A:
不能用啊,外壳上写的清清楚楚额定容量60va 不太清楚va和瓦是怎么换算的,反正我1500va的ups最大只能带867瓦

网友A:
话说既然知道了灯泡的参数,配个220V的开关电源他不香么

网友:
这种变压器通常都是自偶的 以便得到更大的功率~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上用上了有源器件,弄得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既然知道了灯泡的参数,配个220V的开关电源他不香么

我的光源盒子就这么大

网友:
那“三极管”是7805线性稳压,5V输出

网友(2020-02-14):
容量太小了,感觉没多久就会烧毁…

网友:
请问这个需要买什么型号的U型螺丝刀可以拆,我有一个烧了,想改成插线板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啊,外壳上写的清清楚楚额定容量60va 不太清楚va和瓦是怎么换算的,反正我1500va的ups最大只能带867 ...

va,瓦,var(乏尔)之间是勾股定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