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伟力X1S无人机简单拆解

楼主(2020-01-05):
最近,入手一个伟力X1s无人机,试飞了一下,感觉还可以,摄影效果实在不怎么样,购买它的原因带二轴防抖,功能较完善,大疆买不起,花800元在网上买的,才飞了一次,还要使用,就做简单拆解,天线位置感觉不理想,和电机控制板在一起,想改个位置,实在找不到空间,遥控距离达500米,也还行!

网友A:
我看螺旋桨至少是无刷电机,好像两轴稳定器便宜的是有刷电机方案,好点的是无刷方案,再好点的是三轴32位单片机加有感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螺旋桨至少是无刷电机,好像两轴稳定器便宜的是有刷电机方案,好点的是无刷方案,再好点的是三轴32位单 ...

的确是无刷电机

楼主:
摄像头的电路板,摄像头是广角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掉广角,广角畸变太厉害

网友B:
这种摄像头,感觉还没行车记录仪画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摄像头,感觉还没行车记录仪画质好

那看要和那类行车记录仪比较了,比一般的要好点,比高端的要差点,毕竟只有720的分辨率

网友:
大疆精灵的天线是贴在支架上的

网友C:
感觉做工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做工挺好啊

比杂牌做工的确是好多了,但比大疆又差得太远了

网友D:
既然拆开了,把接收机天线往边放放,别放电调旁边,影响接受距离

网友:
看到有人在卖无软件的机,便宜

网友E:
镜头可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镜头可以换的。

具体怎么操作的,如何购买镜头,购买什么样的型号的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拆开了,把接收机天线往边放放,别放电调旁边,影响接受距离

嗯,把天线确实往里面移了一下,然后把天线和那个控制板并排垂直放,先是在那个控制板的上面,多少对信号有点影响

楼主:
云台控制部分及云台电机驱动

网友F:
玩具级的
要好的效果还是入手DJI或小米吧,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具级的
要好的效果还是入手DJI或小米吧,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这里是禁飞区,大疆回来是飞不了的,只要在禁飞区大疆都起飞不了,哪怕就室内也飞不了,这个飞5次,飞丢了,又买了一个哈博森的zino.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是禁飞区,大疆回来是飞不了的,只要在禁飞区大疆都起飞不了,哪怕就室内也飞不了,这个飞5次, ...

为什么大疆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大疆飞不了?

大疆的在固件里加了限制,大疆有GPS,所以GPS检测在禁飞区飞的话,就起不了飞。。。

网友:
好歹给个全貌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