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音量电位器加油。

楼主(2020-01-05):
卡卡响

网友A:
加油,不过要注意有些电位器塑料不耐机油腐蚀,用食用油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才是正道。

网友:
雅马哈?,看着不错,仔细看看电位器有什么问题,要换得换个品质好的

网友B:
引用一句广告语--我也用妇炎洁嘿嘿嘿,一个字--喷

网友:
旋钮先拆下再说,能看到电位器主体的话就好办了,WD40装上细管子小喷一下,等几分钟来回多扭几圈看看

网友:
神油wd40,值得试试

网友:
用医用的95%酒精清洗干净后,加一点汽车或摩托车用的机油,这样使用的时间会长久一点。用WD40的话也可以,但持久的效果要差一点。

网友:
哈,和我的功放一样一样的,不能用40神油会蚀塑料。用飞利浦触点清洗剂喷喷扭几下就好了。

网友C:
简单就用喷管喷点神油
复杂点就拆出来,打开电位器把触点、电阻膜用乙醇清洗干净,再涂点缝纫机油
最好呢是换一个
话说,这玩意是电位器还是编码器?

网友:
哈哈,我干过,拆开加点黄油,不要多,以防绝缘或风干,记得好像有10多年了,使用没问题

网友:
拆开,加点黄油,可延长寿命,想一劳永逸,就换新的,质量好的。

网友D:
音量电位器的润滑脂是带阻尼的,要买专用的。触点可以用飞利浦的专用。我用wd好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就用喷管喷点神油
复杂点就拆出来,打开电位器把触点、电阻膜用乙醇清洗干净,再涂点缝纫机油
最好呢是 ...

电位器

网友:
开头看面板就知道是雅马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一句广告语--我也用妇炎洁嘿嘿嘿,一个字--喷

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量电位器的润滑脂是带阻尼的,要买专用的。触点可以用飞利浦的专用。我用wd好像也可以。 ...

6联,wd40方便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油,不过要注意有些电位器塑料不耐机油腐蚀,用食用油就可以了

你怎么这么会坑坛友啊,食用油用不了多久就固化变硬了,直接堵住碳膜和簧片彻底报废,很多小区里的修燃气灶的修理工也忽悠用户,叫用户拿食用油给燃气灶旋钮加油润滑,用不了多久食用油就固化变硬了,旋钮慢慢的阻力越来越大没法用了,修理工又来修理了直接叫换喷射器总成。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的,加了食用油固化变硬之后没法用的东西我修理太多了,最后都是用汽油把固化的食用油洗干净加缝纫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这么会坑坛友啊,食用油用不了多久就固化变硬了,直接堵住碳膜和簧片彻底报废,很多小区里的 ...

谢谢!那人非蠢即坏,
wd40手头没有,缝纫机油是最佳选择,我是一时没想起来,食用油肯定不可以,我第一感觉招蚂蚁,蟑螂,哈哈。

不过,还有一种叫“硅油”,耐候性相当好,喷不进,整个电位器泡一泡,再沥干,也省事。

网友:
首选触点清洗剂,其次wd40,再次无水酒精,最后,汽修用化油器清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