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联HTK350-27加一个电位器即可4-30V调压 再增加一个电位器即可1-13A调流

楼主(2020-01-05):
一批拆机创联电源  HAITAIK HTS-350-27

外观尺寸 225-55-155左右
重量0.9KG左右

直接拆壳看内饰

中规中矩 该有的都有

494主控 双肖特基整流  如果肖特基串联 改变压器跳线 改电容 与反馈电路 可以75V输出

背面
直接将连在494芯片第2胶与第13胶之间的电阻挑起
增加一个电位器 即可调压4-30V

固定表头与电位器

加四个胶垫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274&extra=

也可以参考我发的明纬的帖子 加电流表 调流

楼主:
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两台57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025&extra=

楼主:
给电钻 电锯 无人机 电池 电瓶 锂电池 白光 监控 zvs 维修台多用途

网友A(2021-12-04):
引用 楼主:
给电钻 电锯 无人机 电池 电瓶 锂电池 白光 监控 zvs 维修台多用途

辅助电源用多大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用多大的呢?

简单改,不从0V 起调,不需要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改,不从0V 起调,不需要辅助电源。

是的  不从0V起调的话 不用加辅助电源 最好是加上 这样使用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用多大的呢?

12V1A 以上的   路由器上的有些可以代替

网友C:
创联的电压只能调到30V 吗?不能像明纬和贝尔那样调的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联的电压只能调到30V 吗?不能像明纬和贝尔那样调的再高

也可以  不过改的人比较少

网友(2024-05-18):
这个好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