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科德定时插座 继电器不吸合(Kerde TW-K11)

楼主(2020-01-05):
以前用来控制招牌灯的,闲置了好几年,今天找出来发现继电器不能吸合,拆开看了一下,发现在是阻容降压的0.27UF电容容量变小,电流变小不够驱动继电器所致。顺便跑了一下电路图(镍氢电池充电部分还有一个2K限流电阻和防倒灌二极管没画),给需要的网友参考一下。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现在都是不能用了,闲了检查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大神啊,我都不会画电路图了,有个和你一样的插座。

网友:
有一个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不通电刚扔了

网友:
真不错,还有仿真

网友:
嗯,很多定时类的开关这个安规电容都贼容易坏,长期带电的情况下更容易坏,发热很大

网友:
楼主牌子的时控插座我家里有一个类似的,开始是继电器触点胶合断不开,可能是启动电流大的开关电源导致,修好用一年后单片机丢失程序。

网友:
科德和金科德
这个CBB电容或者安规电容坏。。已经是个大家都知道的BUG了。。不知道是设计原因还是就这点寿命。。。

楼主:
淘宝也真是奇怪,一两毛钱一个安规电容还包邮

网友(2022-04-27):
阻容降压电路的通病,电容寿命到时间必须得换。

网友:
阻容降压的通病,换了能用个两年左右,没办法的

网友(2023-08-14):
我有一个也坏了,必须用手指弹一下才吸合,我还以为是继电器坏了呢

网友(2023-09-19):
我也有一个不是这样的。给电车充电用的。现在里面继电器一个一下就断开,把这个电容拆下来还没换,没有量这个的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电容是消耗品元件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不吸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