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入手的赛帝曼克128g优盘

楼主(2020-01-05):
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不缺U盘,,硬是鬼使神差的买了好几个。
这不,又整了一个赛帝的128U盘

包装一如既往地华强北风格,非一次性包装

就送一个廉价的挂绳,聊胜于无吧

做工真不咋地,金属外壳竟然不是全包裹,前面竟然露出塑料,当然也可能是凝固的热熔胶,不太好判断

尾部竟然还有没有处理好的金属残片,这出厂包装是咋检查的?如果客户伤到手能赔医药费么?

默认exfat,128容量

测不出芯片,我本以为能买到别人的3267+tlc方案,结果是和忆捷的f60一个样,从id判断,应该是3281+因特尔qlc黑片了

量产工具证明了我的想法。

明明和忆捷用料一样,但速度却比不上人家,难道是ecc开太大了?
当然,相同用料的忆捷f60已经涨价了,显然,相对已经飘了的忆捷,赛帝这个款定价还是比较良心,不到50的3.0足量128g盘,目前为止应该是某宝上能买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了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速度惊呆了

网友:
这速度?惊呆

网友:
正片工具重新量产,估计能解锁更高速度。

网友A:
这U盘我买过一次。根本不能用,写入间歇卡死,量产成32G飞快,128G无法正常使用,QLC芯片,当天就退了

网友B:
NAND查出来是64单片的NAND,128G应该是双贴,而且还是TLC
量产下可能会获得更高性能
——至少不是QLC

这个U盘最便宜的时候才69,还有返利,不过不知道我当时帮朋友买的和这个是不是同一个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盘我买过一次。根本不能用,写入间歇卡死,量产成32G飞快,128G无法正常使用,QLC芯片,当天就退了 ...

量产完 怎么退的?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查出来是64单片的NAND,128G应该是双贴,而且还是TLC
量产下可能会获得更高性能
——至少不是QLC

看评论最早的是3267搭配mlc或tlc,所以才下手买的,谁知道现在换3281配qlc了,不过当只读盘还是不错的,将近100的读取速度可以了
还有,最关键的,现在领券不到50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评论最早的是3267搭配mlc或tlc,所以才下手买的,谁知道现在换3281配qlc了,不过当只读盘还是不错的,将 ...

卧槽,这个可以啊
另外你这个不是QLC,是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这个可以啊
另外你这个不是QLC,是TLC……

是qlc的,我用量产工具清空过信息,就可以用芯片精灵显示了,因特尔ql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qlc的,我用量产工具清空过信息,就可以用芯片精灵显示了,因特尔qlc

……都说了芯片精灵仅供参考,量产工具显示的型号才是最准确的,芯片精灵很多主控都识别不了闪存ID的
你混了这么久的U盘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嘛

最准确的就是直接把闪存料号拿去FLASHMASTER查询,不过FLASHMASTER也有数据不全的时候

网友C:
也买了一个128G的,发现闪存竟然是256G的mlc,经过重新量产后收获了一个256G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买了一个128G的,发现闪存竟然是256G的mlc,经过重新量产后收获了一个256G的U盘。 ...

你赚大了

网友:
这么垃圾的速度要他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买了一个128G的,发现闪存竟然是256G的mlc,经过重新量产后收获了一个256G的U盘。 ...

先看看能不能跑校验吧,我感觉是屏蔽坏块降级下来的M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能不能跑校验吧,我感觉是屏蔽坏块降级下来的MLC,

量产后直接校验没问题,放置两个星期后再校验依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产后直接校验没问题,放置两个星期后再校验依然没问题。

这大概是欧洲佬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买了一个128G的,发现闪存竟然是256G的mlc,经过重新量产后收获了一个256G的U盘。 ...

你的人品真好!买的是128G,得到的确是256G。确定是MLC的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人品真好!买的是128G,得到的确是256G。确定是MLC的闪存?

肯定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