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老古董J2463型学生高频信号发生器 应该是论坛首拆吧

楼主(2020-01-05):
拆老古董J2463型学生高频信号发生器   应该是论坛首拆吧,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至今己有37个年头了,闲置了快20年了,当年修收音机还是挺好用的,今儿翻出来拆开供大家欣赏

技术指标
J2463型高频信号发生器,是根据教育部《JY10-78》号技术标准的规定和要求而设计的。主要供中等学校物理教学中进行演示实验和实验室使用。

  主要技术指标
  1.频率范围:0.4MHZ~130MHZ分六个频段
第一频段:0.4MHZ~1.2MHz
第二频段:1.2MHZ~3MHZ
第三频段:3MHZ~8.5HZ
第四频段:8.5MHZ~25MHZ
第五频段:25MHZ~55MHZ
第六频段:55MHZ~130MHZ
2.高频频率刻度误差:≤±2%
3.高频输出幅度:1~5频段≥100mVZ 6频段≥20mV
  4.高频输出分类:等幅及1KHZ调幅两种
  5.高频输出衰减:分0、20dB两档
  6.音频输出:频率1000HZ±10%
  输出幅度≥200mV
  7.电源:直流6V(2号干电池四节)
  8.机箱尺寸:
  215×150×110(mm)3
  9.重量:≤2Kg
  10.附件:高频电缆一根
音频输送线一根

人造革皮套

内部两边各有一个小袋放音频输出线和高频输出线

音频输出线和高频输出线

主体

操作面板

铝电池合盖板

电池仓采用4节2号电池供电

内部结构

復旦容气可变电容

电容调谐机构

调谐机构原理图

可变电容器采用CB-2-370型空气双连可变电容器,这是专为测试仪器用的器件,质量很好,但体积较大。a连最大电容量为120微微法,b连最大电容量为370微微法。在一到四频段,ab两连并联使用,在五、六两频段,只用d连。可变电容器动片转轴上直接装上指针,指示动片转动的角度,并按角度与振荡频率间函数关系直接刻成各频段的频率值。为了使频率调节较细,通过摩擦轮缓动装置来转动可变电容器前片,图48-5为缓动装置示意图。直径40毫米的大轮固定在电容器动片转轴上,直径10毫米小轮轴上装调节旋钮,它们之间用两只摩擦轮传动,两只摩擦轮用弹簧压紧,以保证传动可靠。这样小轮要转动4圈以上,大轮才转动一圈,于是达到细调频率的要求。

各波段线圈

频段开关
是一只特制的KCZ型六刀七位波段开关,其中K3-1、K3-2、K3-4、K3-6为普通常开型开关,K3-3、K3-5为特殊常闭型开关。开关前部装了一片直径为80毫米的圆铜片,此铜片作为接地片,并安装六个频段的振荡线圈,分别和频段开关相对应的档位连接,以便于转换频段。

带开关电位器

各波段线圈

各波段线圈

原理与结构

J2463型高频信号发生器由高频振荡器及音频振荡器两部分组成。图48-2为J2463型高频信号发生器电原理图。

  高频振荡器
高频振荡器采用LC振荡电路,由BG2晶体管组成。为了便于说明工作原理,图48-3画出第一频段的电路。这是共基极互感耦合式振荡电路。采用共基极电路的优点是频率稳定性较好,振荡频率容易做得较高。电路自激振荡的条件是必须满足相位关系与幅度关系。相位关系就是要求达到正反馈。如图48-3中,ub经晶体管放大后在集电极形成uc,uc经两线圈的互感作用产生uf,uf必须与原来ub方向一致,才能实现正反馈。因此连接时注意L1-1,L1-2同名端应一致,如果接反了,就成为负反馈,不能产生自激振荡。幅度关系是要求反馈信号uf必须等于ub,这个条件利用晶体管电路的放大作用来达到。晶体管电路的放大系数为K,则uc=Kub。线圈间的反馈系数为r,则uf=ruc=Krub,于是只要满足Kr=1,就能达到uf=ub,这就是自激振荡的幅度条件。信号的振荡频率可按

  来计算。C采用可变电容器,改变C时可连续改变信号频率,变换线圈L来改变频段。基极电阻R7R8与发射极电阻R17确定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C10电容将高频信号耦合到衰减器后输出。K1开关为高频信号等幅与调幅转换开关,当K1开关拨到Ⅱ位置时,1千赫音频信号引入晶体管基极,使晶体管静态工作点按1千赫信号规律变化,产生的振荡幅度即按1千赫规律变化,高频信号被调幅。

  高频振荡器工作原理

  高频振荡器分六个频段,每个频段都有一付电感线圈,通过K3开关来转换。这是一只特制的KCZ型瓷质波段开关,共有七位六刀,一刀占一层,共六层。K3-1为第一层,用作改变双连可变电容器接入振荡电路的电容量。在第一、二、三、四频段时,双连可变电容器通过K3-1并联接入振荡回路,在第五、六频段时,双连可变电容器中C8b通过K3-1断开,以适应高频振荡的要求。K3-2为第2层,用作改变振荡线圈。K3-6为第六层,用作改变振荡线圈的副线圈。K3-4为第四层。是将各频段产生的高频信号接到衰减器。K3-3、K3-5均为常闭开关,将不工作的振荡线圈及付线圈短接,以免影响工作的频段,造成停振、寄生振荡等现象。开关K3的第一位为电源检查,扳到此位置时,指示灯ZD1接入电源,从指示灯发光亮度来检查电池供电是否正常。第一、二频段中C11、C12及第六频C9都是帮助电路起振的电容。
  高频信号经C10电容耦合到R15、R16电阻组成的衰减器,并通过K2拨动开关选择不经衰减或衰减20分贝。当K2开关拨到标有“高”位置时,高频信号不经衰减直接输出,当K2开关拨到标有“低”位置时,高频信号经过20分贝衰减后输出。高频信号还可通过电位器W2连续调节。
K1也是一个拨动开关,当拔到“1”位置,面板上标有“已调波”,高频信号波音频信号调幅。当拨到“2”位置时,面板上标有“等幅波”,高频信号为等幅波输出。
  音频振荡器
  音频振荡器由BG13A×31C三极管组成,是固定1千赫的电感三点式LC振荡电路。R2、R4、R5电阻确定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C20.22微法为振荡回路电容,可算出应配回路电感L7为115毫享,用φ18×11铁氧体罐形磁芯绕制成。电感中心插头经C1、R1构成反馈通路。音频信号由耦合线圈L7-3输出,经R3电阻后一路加到等幅波,已调波开关,另一路经R18、W1后接到面板上音频输出接线柱。
仪器采用四节2号干电池供电。电源开关K4与音频输出调节电位器W1同调,当W1反时针转到底时,即可将电源关闭。

发帖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这是很古老的教学仪器了,当年的仪器没有偷工减料,现在第一不怎么用,第二做工简单了太多

网友:
这个不精不行啊,哈哈当然不算首拆,老坛好像拆过几个了,我当年地摊上买的这玩意倒手卖出去了,也留了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古老的教学仪器了,当年的仪器没有偷工减料,现在第一不怎么用,第二做工简单了太多 ...

现在好像沒什么用了

网友B:
几年前地上8元收了个,好像是J2465型。阻容件多,没你这个养眼,一直想看看波形,频率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地上8元收了个,好像是J2465型。阻容件多,没你这个养眼,一直想看看波形,频率准确度。 ...

J2465型学生信号源,仅能提供中频{465khz}信号,中波段的等幅和调幅信号及音频信号
J2463型学生信号源,可提供中波,短波调幅信号及调频信号用途更广—些

网友:
早年的仪器就是不错,振荡线圈好多都是镀银铜线,真本实料。

网友(2022-02-08):
感觉存放时间太久,不标准有没有校正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开眼界了。

网友(2022-12-08):
文物级别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没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以往都是真材实料,手工焊接的,那个年代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