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一根射频馈线,M头转N头

楼主(2020-01-05):
我很多DIY的小玩具射频头是N头,现在用的功率驻波表是M头,所以要制作一根测试用的馈线跳线,一头是N头,一头是M头。

找出以前用过的N头

N头里面是一根细针

外表是铜镀镍

上次DIY射频功放用来测试的M头馈线

M头是里面一根粗针

特氟龙镀银馈线

切割掉焊接过的地方

拆开N头

以前户外用,怕不牢固屏蔽层直接焊接在了这上面。
其实压接方式很牢固,所以这次就不焊接了。
去掉上面多余的焊锡

开始套进去

切开馈线外皮

去掉N头细针里原来的焊接线,原本设计是直接插入使用,当时焊接下可以防止不匹配带来的接触不好,驻波高的问题

把新馈线焊接上

套好绝缘塑料

安装

按照原来方式压入

再用万用表测试屏蔽层与内芯的绝对电阻
有时压接不好,电阻偏高,造成驻波高

最后高频测试,对讲机+驻波标+50R假负载,驻波1.0,完成

搞定,又多了一条跳线

网友A:
桌子上的玻璃是冰箱里的吧

网友:
不错,很有用的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子上的玻璃是冰箱里的吧

是的

网友:
馈线看着不错

网友:
还有几个也不知到哪去了~

网友:
哈哈,我有几个馈线头,但我要的是线,头拿来没用,楼主需要可以付邮费送了,但我的是通讯机拆下来的,不知道馈线头大小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2020-03-05):
完全看不懂。

网友(2023-09-15):
馈线和M头直径好像不匹配,整个都能穿过T型垫片了?

网友:
线细了   这个应该是-5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