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191208拆修打线器

楼主(2020-01-05):
20191208
    早上到点上班,晚了一个钟头,一上午也没事干,

    11点前后来个络腮胡子的男子,修个折叠电吹风,金属质感的魅惑紫,

    前边一个银色反光的圈圈箍着头部,再往前还有个黑色的装饰,马蹄形的头,说是不过电,

    我测试是有很大电流但是不转,拆开手柄,打算大拆大卸,结果实在太难了放弃,

    无意中发现手柄这边一根红线断了,开关上也多个空头,焊上,没装回去就带电试机,转了,

    原来,这玩意,设计的弯折手柄这个设计,这里要走四五根线呢,一旦哪根紧,就容易扥断,

    我试好交给他,嘱咐他没事就这样用,别往回挝,也别挝死,否则还会断的,设计不合理,

    他点头,收他十块钱得了,打发走。2019年12月8日11:10:38

    下午去得倒是不晚,3点去了,无活,玩一会电脑来了一位,乍看以为是外甥女婿呢,后来看不是,

    修个香炉一样的宝贝,底下三个子弹头钉脚,中间全是铁家伙,塑料绿色外壳,上面四面都是机枪孔,

    靠上还有纵向高射机枪孔,顶部还有3个半按钮香炉腰部还有个钮是开关,

    这玩意,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打线仪,魅力四射的玩意,

    以前也在工地溜达过,这玩意四下里射出红绿激光束,挺好玩的,可惜没机会拆开看看,这次有机会了。

    他说是仓库里翻出来的,不过电,结果我拆开4个腰部螺丝,卸下开关钮

    (这个先拆,否则,下面正好压着一个螺丝,没法拆下)

    拆下侧面电池盒一看,果然一个厂家弄得很紧的没富裕的黑线

    (三个电池其中正负之间的搭接线到中间一个电池的正极)脱焊了, 焊上,从插口那里随便送电4.9V

   (按说也不多吧,3节新AA电池也差不多这个数了吧,结果,电流开始1A下,电压被压得还有1.6V,

    慢慢增加电流,能到2A左右,结果机器BBBB叫唤闪烁,也不知道是欠压还是够了?

    也见不到发光,倒是中间绿色LED闪烁,后来开始研究吧,发现调到4.4V左右时电流不是太大,2a差不多,

    发觉鼻子有股热味道传来,偶尔感觉到有点海市蜃楼的感觉(夏天看马路的感觉,有气流蒸腾的变化)

    随后貌似看见点冒烟,摸一块小板子很热,这个板子悬挂在中间的钟摆上,这玩意类似陀螺仪,或者自动修正设备,

    可以来回摆动的一个金属圆柱体,激光头都在这上面,线也从这里边穿过去的,

    这板子焊着所有的激光头的红黑线,分组的,还有几个贴片三,分别控制H,V。

    一个贴片电感,一个贴片八,型号特殊,不知道哪个是型号,6163-AD查不到。

   这玩意配电感和2个贴片大电容好像是个LDO或者DC-DC。

   俩电容在路短路拆下不短路,估计是芯片短路,没法弄了,找不到资料就没辙了,

    给激光头送2V直流电,多数都着,绿色的,很漂亮。可惜,只能报废了。

    那哥们走之前要我电话,好像有人打电话叫他去送货?

    他说这个可修可不修,看看找出问题跟他说价格,能修就修。

    这玩意贵了就不如买一个了。他要我电话但是没拨过来,所以我也不知道他TEL,只能等他抠我了。

    后来没劲,装上,不修了,查半天资料,没关于它这一块的资料。唉,算了。

    后来来个老头,问我能修角磨机不,我说不能,推荐他去西边买工具的地方,那地摊的老头,他儿子专门干这个,

    当初认识电焊小伙就是他来修角磨机,让他去找那家修,十块钱换的碳刷,顺道问换定子线包多少钱,回来说30,

    后来我五一前夕去的,30修上了。

    老头说借人家的,人家说碳刷不行了,他非要替人家换上碳刷用呢,我说我这里没碳刷,不然也可以换了,

    他说他也知道,就是其中一个螺丝下不来,没法换,坐一会,他走了,说先去蹚道,回头明天拿着再去看看。

    再后来,地面波来了,又是来看我,没事瞎掰,闲扯淡,

    我问他那柴油车上的那暖风按上没有,他说那玩意太费油烧不起

    (我心说,早就知道,暖风。不费电就费油,肯定得站一边,

    你说一点能源不耗,就凭空发热,那不可能,除非ZPM,【真空零点能模块】不过那玩意还没发明出来呢,

    星际之门从开始到十季,加外挂的SGA都没给耗尽能源的那玩意充上电)

    可是你细问他吧,又一会这么长(一上臂长)的筒子的油,一会又成了一拳头大的油壶装油了,

    MD这B ONE YI一点实话都没有,或者说,他那没驴踢的脑袋就不知道回答你的是啥。 跟他聊天就当听个乐。

    很快,话题说到我那TV上,还是惦记着那TCL21的电视呢,瞎BB,说这玩意没人要,这玩意不值钱,

    我最后拽给他一句,我不管那个,你也甭拿它跟你前边弄的那山寨机器比,这是原厂正牌子的东西,

    光壳子的白塑料也能卖20块钱,信不?这跟你先前抱来修的那俩电视的做尿盆的那种软黑塑料不是一种东西,懂不?

    他又问我哪年的,我说大概2011年吧,他跟我抬杠,不可能,这机器也就0X年的,

    这按键在上面的都是0X年的,1X年的机器按键都在下边(也不知道谁传授给他这个痰14的测年方法?)

    我说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我也不指望赚谁的钱,谁给我60块钱,谁拿走,

    (反正20块钱兑的,说30块钱兑的也成不就搭进去6个开关吗)关键是还真不想卖给他,

    这B,坏了还得弄回来退钱,看过他前边的事迹的就知道了,俩坏机器,都给人家玩烂了没法要了,又退回去了。

    这位还半开玩笑的说,你把我俩电视都秀报废了,

    我说,第二个电视给你修了一下午,你也没给我一分钱啊?白忙活一下午,你还好意思说呢?

    最后说明天拿地面波来,如果能接地面波,他要了,我笑笑,你随便吧,爱要不要,我还不卖给你呢。

    17点多,天黑了,他走了,刚要继续处理照片,书记老徐从南和打电话来,

    打算让我帮他踅摸液晶板子,他不会找马云花钱,让我帮忙买,结果一视频就干到7点半了。

    我要不收拾关门他能聊到11点去。他提到买了个小型的中频炉,说只要烟盒大小。

    12v电瓶就能带,烧改锥通红,很厉害,引起我的兴趣。下班回来。

网友A: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手里有两个电源(一个是电脑机箱电源,一个是打印机电源,都是好电源)都是IC炸了,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引起的呢,会不会是没有地线引起的呢???

网友B:
这个调试比较麻烦,看过维修教程,水平可以用标签定位,通过旋转机器,看看水平线会不会走位来校正,挺麻烦的

网友C:
那个工地上用的东东我去年拆过一台,里面那几根头发线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手里有两个电源(一个是电脑机箱电源,一个是打印机电源,都是好电源)都是IC炸了,一 ...

电压太高了吧?如果是494的芯片,那都是二次供电的,不应该啊,如果是其上面待机电源部分的芯片,只能是电压太高,或者负载过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试比较麻烦,看过维修教程,水平可以用标签定位,通过旋转机器,看看水平线会不会走位来校正,挺麻烦 ...

现在是恒流芯片(或者叫稳压DCDC)坏了,严重短路,。一个查不着,再就是人家不想修了,也不来取,只有他掌握我的电话,我不知道他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工地上用的东东我去年拆过一台,里面那几根头发线容易断。

是吧,那些线真细啊

网友:
打线机,在X宝上有主板可以替换,价格不贵,可以直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