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一直亮绿灯

楼主(2020-01-05):
电动车充电器一直亮绿灯,用万用表测输出为55V,电车的电瓶也没问题,用其它充电器可以充,求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变灯电路以及电流取样电路。

网友:
接触不良呗

网友A:
查一下输出线是否断路。

网友B:
红圈内的管子是否正常?(包括其边上的发光管)

网友:
有没有可能虚焊红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输出线是否断路。

输出的两根线没有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的两根线没有断

你55V是在哪里测的?也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插头跟电瓶车的接口那里接触不好,导致充电器跟电瓶的状态是断开的,这个时候也会一直显示绿灯,简言之就是输出实际是断开的,跟你不插电瓶是一个效果。你首先要用万用表测一下充电器的输出端插孔里空载时能不能测到55V电压,如果能,证明线是好的,再通过插电瓶充电口的时候晃一晃动一动看能不能转红灯,如果能,则说明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内的管子是否正常?(包括其边上的发光管)

这个要怎么测,红圈的是SS8050(查了一下有字的朝自己,管脚分别为ebc),在没拆掉,没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将红表笔放中间,黑笔在两边,均显示760左右,反之将黑笔放中间,红包测两边,均显示1(无穷大),红1黑3这样测显示是945左右,反过来是1,这样可以看出来好坏吗?另外还是用蜂鸣器档,测红绿一体的发光二极管,黑笔放中间,红笔测两边,红绿灯均会亮,只是绿灯没有红灯亮的那么明显。另外那个体积最大的绿色0.1欧的采样电阻,蜂鸣器档测会蜂鸣,显示000。
然后我又把8050拆下,红3黑1也显示为1了,其它测法结果和不拆测的一样,貌似5050也是正常的?

网友D: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是采样电阻坏了  最粗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55V是在哪里测的?也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插头跟电瓶车的接口那里接触不好,导致充电器跟电瓶的状态是断开的 ...

充电器插上电,不接电瓶,测那个输出插头是55V。不插电,将充电器的插头查到电瓶上,测电路板上的输出线焊点,50.7V。插电,也插电瓶,晃动也是绿灯(用其它充电器充这个电瓶是红灯,说明电瓶还没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是采样电阻坏了  最粗的那个

怎么判断采样电阻的好坏呢,用蜂鸣器档测会蜂鸣,用最小量程200欧测大约1欧,我这个万用表好像无法测0.1欧这么小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插上电,不接电瓶,测那个输出插头是55V。不插电,将充电器的插头查到电瓶上,测电路板上的输出线 ...

看样子输出线没问题,插头接触也没问题,那估计还是充电器本身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输出线没问题,插头接触也没问题,那估计还是充电器本身有问题了 ...

我又测了一下在插电和连接电瓶的情况下,测电路板上的输出电压,显示也是电瓶的电压50V。充电器上的元器件直接看也看不出来哪里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测了一下在插电和连接电瓶的情况下,测电路板上的输出电压,显示也是电瓶的电压50V。充电器上的元器 ...

你这个充电器还是双光耦的,这种不知道是个什么原理,网上也没找到这种双光耦充电器的电路图,所以没法帮你,需要你自己去分析。充电器转红灯是通过检测充电电流来实现的,充电电流在那个0.1欧的大电阻上会产生一定的压降,当充电电流大于某个值时也就是运放通过检测这个压降当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就去点亮红灯,同时将充电电压上升到59V左右。如果确定线没有问题,那么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转灯电流判断的相关电路,看是不是里面有元件变值之类,比如原来是电流超过300ma就转红灯,现在可能要超过5A才能转灯,那自然永远不可能转灯,电压也永远不会上去,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比如判断转灯的运放出了问题等等,需要你自己去检查

网友C:
例如下面这个图,充电时电流在R34上产生的压降通过R33电阻取出送到运放的12脚,运放的13脚通过电阻的分压预设了一个电压,当12脚的电压大于13脚的电压时,14脚输出高电平点亮红色LED,同时使后面那个运放输出低电平产生一些列其他连带反应。那么你只要先找到连到红色LED的那个运放,然后查一下这个运放到0.1欧大电阻电路上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呀?如果没问题,那么这个运放另一只用来比较的那个脚的电压有没有问题呀,如果有问题,是不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呀等等

网友E:
一旦涉及到电动车充电器,这里面专家多如牛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旦涉及到电动车充电器,这里面专家多如牛毛

其实学修电动车充电器是入门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我以前对电子一窍不通,第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坏了不会修买了个新的西普尔的,西普尔的用了没几个月又坏了不会修又花100多买了个星扬的,星扬的用了刚满1年多过了保修期又坏了还是不会修又花了100多买了个汉匀的。然后去年过年回老家家里的特能充电器又坏了,于是决定自己学着修,终于给修好了,虽然修好了但是不懂原理还是稀里糊涂,于是又学习原理,于是就这样入坑了。。。后来坏的星扬的自己修好了,坏的西普尔自己修好了,以后再坏我相信我也能搞定,咱也不是专家,只是业余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下面这个图,充电时电流在R34上产生的压降通过R33电阻取出送到运放的12脚,运放的13脚通过电阻的分压预 ...

好的,感谢指点,我也是个业余爱好者,自己修着玩,我要先研究研究电路原理了。

网友:
是不是考虑换一个,这充电器不是原厂的吧?我也不太懂只是看到这充电器好像没保险之类的电感之类都没有直接接二极管整流,二手网站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