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什么灯条?

楼主(2020-01-05):
昨晚遛弯时见围墙边有一堆LED灯条,随手捡了几根带回。见图:

灯条上有18个LED灯珠,中间有黑白黄和棕蓝五个线头。

其中棕色、蓝色线头较黑白黄粗一些。

LED灯珠上罩有塑料匀光罩子。

用万用表二极管检测档测LED灯珠不发光,若用18V的太阳能板触碰灯珠则可以发光。估计是万用表9V的电压低了点,不能触发LED灯珠。不知灯珠的型号是什么?功率、电压又是多少?

这个灯条估计是用于橱窗里照明的,不知那两根棕、蓝色线头是不是直接接220V市电的?没敢鲁莽行事,怕烟花四射。
以上疑问,谢谢指教。

网友:
感觉像电视机灯条哈哈,广告箱也可以

网友:
先从灯珠是几并几串每粒是多少伏开始。
为啥我捡不到这等宝贝?

网友:
一般3串吧,试试12v。又不会坏。

网友:
滤波电容才50v,没上220v是对的。

网友:
打了胶,可能是户外广告用的

网友:
可能是鱼缸的吧

楼主:
春节因新型肺炎延长3天假期,不能出门又闲来无事,于是从上图的灯条上截取了4个灯珠,2串2并,用12V变压器式稳压电源供电,装到旧节能灯台灯上。改造后效果挺好,灯珠是暖色调且相当亮。测稳压电源输出端电压12.33v,电流300mA。功率不到4W吧。

网友:
看上去像是广告箱的,别的地方不知道昆明公交站有的地方就是用这种灯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