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关机的时候,两个硬盘应该同时断电吗?

楼主(2020-01-05):
windows正常关机,关机时硬盘会因为断电而发出一个声音(我也不知道这种声音怎么称呼,磁头归位的声音?),但发现两块硬盘发出这个声音的时间居然差很多(人耳能听出明显的时间差异,起码半秒以上),这是否正常?

网友:
普通电源的12V都是接在同一个点上,不存在先后断电的问题,不过不同品牌的硬盘可能停止机制不一样。

网友:
个人理解,那声音是降落的声音,硬盘盘片转起来后,会起飞一点点,当硬盘关机时,会听到咔哒一声,然后就万籁俱寂了,感觉一个是硬盘降落,再就是唱臂归位,被那米粒大的磁铁吸回去了,锁定位置了,
因为不同硬盘盘片惯性,转速,有无电磁阻制动等各方面的问题因素,断电是一块断的,但是续航里程各有不同

网友:
应该是系统原因。硬盘正常情况下,是先由系统给硬盘发号施令,硬盘停止工作,磁头归位,然后切断电源。只有意外断电才会打乱上述顺序。
正常关机,应该是系统根据后台任务的位置,通知闲置磁盘停止工作,然后等系统关闭后,系统盘停机,然后硬盘供电切断

网友:
首先要说清楚你的硬盘是不是同牌子同型号,否则肯定有差别

网友:
不同硬盘可能不一样,涉及到品牌,串并口等,我有个老并口,每次关机,会哒一声,磁臂吸回,这就是正常断电,而后来的硬盘正常关机就没有这声音,但突然断电时就会有,属于意外断电了的响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