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一个开机延长线

楼主(2020-01-05):
DIY一个开机延长线

网友A:
手机上装个网络唤醒,建个桌面快捷图标,比这个省事。

网友:
老了眼睛花了,看成开机延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装个网络唤醒,建个桌面快捷图标,比这个省事。

软件上的不太懂

网友B(2020-02-10):
手机界面显示的是什么?电脑的信息,还是手机的??

网友:
上半秒看延时线了。没看懂。躺床上开电脑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装个网络唤醒,建个桌面快捷图标,比这个省事。

把开关放桌面上不用弯腰,不比你掏手机方便无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开关放桌面上不用弯腰,不比你掏手机方便无数?

这年头,手机很少离手了

网友:
改成无线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手机很少离手了

不是我杠,你掏手机,解锁的时候,我能开10次了,方便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界面显示的是什么?电脑的信息,还是手机的??

电脑的温度监控

网友:
应该多接几个按钮并联,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网络唤醒要比你这物理唤醒好用多了,只要能连上家里的局域网就能唤醒
除非你把开关遍布全家
你在家里头沙发坐着打开手机唤醒电脑,再走几步路就能用了,总比你坐在椅子上等他开机好吧

网友:
这个是干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