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两个三脚的是什么芯片?丝印HN、S1

楼主(2020-01-05):
(图片)

网友:
三极管!!紫薯布丁

网友:
S1———P沟道场效应管,20V,2.3A,0.35W;HN没查到

网友:
三极管,型号S1找到,如图,另一个未知

网友:
S1有可能:SST271,BBY31
HN有可能:UNR32AB,Si-npn-Digi,Sw, 50V, 80mA, 100mW, 150MHz, R1=100k,SSSMini3
                DDZX9694:Z-diode,8.2V±5%, 500mW,SOT-23
               2SC5540:
               2SC4244

网友:
板上标Q1 Q2 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2021-10-23):
SI2301 CJ2301 丝印S1 SOT-23 P沟道 贴片三极管 MOS场效应管

网友(2021-12-07):
大神们,HN是个什么三极管啊

网友:
KTC3544T-RTK/P SOT-23 丝印HN NPN 30V 400mA 贴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