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运放调零电阻是哪个?

楼主(2020-01-05):
差分放大电路如下图所示,想知道调节VOUT输出零点电压是调节R25?R26? 还有该运放增益是不是调节R1?希望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为啥不先自己查Datasheet再发问?Analog Device不够有名吗,找不到资料?
这玩意电路图写的清清楚楚,哪来的调零。我看了许多的仪用放大器,没见过有调零的,你丫的以为是普通的单运放有个啥offset null,或者balance端?没有的。失调只能由后面电路修正,要不然选型的时候精度就要选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先自己查Datasheet再发问?Analog Device不够有名吗,找不到资料?
这玩意电路图写的清清楚楚,哪来 ...

我知道R1是调整增益,但是不确定R25是否是调整VOUT的,我知道620不能自身调零,而是通过上面那个电压跟随器调,不是很确定,希望大神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你看得懂电路设计思路吗?仪用放大器是标准电路,因为是单电源,所以为了保证足够的输出范围所以使用了一只单运放做缓冲驱动其中的Ref引脚,这样无差模输入时仪用放大器AD620输出为1/2Vcc,改变R25,R26会使得零输入时输出发生偏移,这算所谓的平衡失调误差的调零吗?我觉得不是一个原理。如果你说通过调整分压电阻R25,R26来使得Vref发生偏移使得零输入时输出电压为1/2Vcc,抵消失调误差干扰,这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单电源的运放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调零,原理就决定了不可能真正的到0,不然厂家开发轨至轨运放干嘛。双电源的运放有些有单独的调零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得懂电路设计思路吗?仪用放大器是标准电路,因为是单电源,所以为了保证足够的输出范围所以使用了一只 ...

老大 我这个是双电源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我这个是双电源哦

单双都一样,搞懂原理没差别。Vref就是输出偏移引脚,你可以调整它的电压抵消因为失调带来的偏移。
具体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网上随便照抄一个电路并不是明智选择。反正我看这个电路设计的并不咋样,电源没必要这样安排。
简单说,你输入信号是哪来的,范围大概有多少,输出范围又是多少,后级是什么,ADC,还是其它电路。讲清楚别人好回答。你就说一个调零,往哪调,何处为0?这个电路随便怎么调R25,R26,绝对调不到输出正好是地电平的,你还是省省吧。

网友B:
你答对了,OPA4277 R25 R26 10V 分压4.99/104.99*10V=0.475V 作为AD620的参考电压,调节R25,R26 可以调AD620零。AD620 增益49.4/0.205+1=241.975倍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习了一下AD620的功能,也看到你在其它论坛上此问题的发帖,你在这个论坛上发帖的内容没有将你的用途表达清楚,所以别人也无法准确回答。你在其它论坛上的帖子直接表达出了“要将压力传感器传过来的大气压力数值抵消掉,使运放输出电压为0”,这样就好回答问题了。

1、R1就是调整AD620电压增益的电阻,有增益与电阻值大小的计算公式可用,你查查620的资料便知道了。
2、620的5脚(Ref)就是输入你要抵消的电压大小的控制脚,所以将压力传感器的信号经过电压跟随器处理后送到这个脚是正确的。
3、R25和R26组成的分压电路,将分压接入电压跟随器的输入端,则输出端就会输出对应的电压(你的这个电路需要输出与压力传感器在大气压力下输出的电压信号等同的电压)。你不管调整R25还是R26,都能改变分压大小,都能达到你的目的,你可能需要将其中一个电阻更换为电位器,才好调整出需要的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答对了,OPA4277 R25 R26 10V 分压4.99/104.99*10V=0.475V 作为AD620的参考电压,调节R25,R26 可以调AD6 ...

谢谢,明白你说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