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准备给液晶屏加个触摸屏

楼主(2020-01-05):
有台联想的一体机,主要用来放歌看电影,用键盘和鼠标不太方便,准备加个触摸屏,液晶屏是24寸的,看网上触摸屏模块几百块以内有卖的。不知道有坛友装过没有?

网友A:
还得要有驱动的吧......

网友B:
换电脑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要有驱动的吧......

现在都是USB的,卖家都有的

网友C:
楼主,按你的需求来说不如装个红外遥控或者直接手机控制电脑,成本更低,效果也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要有驱动的吧......

微软的win7,win8,win10系统里有触摸驱动支持,只要不是单独开发的设备,就可以直接驱动,像很多智能白板就都是用的微软通用触摸驱动,只需要自己开发屏幕校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按你的需求来说不如装个红外遥控或者直接手机控制电脑,成本更低,效果也不差 ...

要输入的话,红外遥控就不行了。手机控制倒是可以

楼主:
用手机可以用teamviewer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脑更方便。。。。

换电脑比较麻烦,目前电脑还可以用,另外还需要巨大投资一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可以用teamviewer软件

teamview太大了,airdroid就够了

网友:
可以,不难,加起来就像早期的显示器加保护视力的那种玻璃框一样,

网友D:
加起来很简单,和手机贴膜差不多,就是价格贵了点,根本不划算啊 24“最少要300多元,好点的估计要5--6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起来很简单,和手机贴膜差不多,就是价格贵了点,根本不划算啊 24“最少要300多元,好点的估计 ...

差不多。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可以加  效果肯定不错啊,很成熟的技术了

关键是你是要加 电阻屏 还是电容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amview太大了,airdroid就够了

airdroid 是电脑控制手机

网友:
楼主听说过飞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irdroid 是电脑控制手机

新出了一个版本,都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