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冲电钻进了厨房帮忙做菜

楼主(2020-01-05):
闲的无聊 拿出充电钻插了个一次性筷子 折断了,当打蛋器用,别说还真好用

网友A:
我的这个电钻用了四次,电池坏了。一共买了两个,现在一个电池两个手钻。

网友:
高速运转碳刷的碳粉会飞出来。

网友B:
把筷子前部劈开会更好用点,记得当年给孩子买高乐高饮品时送的那种电动搅拌器就是这样的结构,塑料棒前端一分为二,旋转时自动分开;停机后自动闭合。
我尝试做蛋糕时开始是用镀锌铁丝模仿那种灯笼式的手持打蛋器做了一个装在充电钻上的,好用多了。但感觉转速不大够,用起来也太别扭,最后还是买了个30多元的专用双螺旋杆打蛋器,但用了两次后就装盒收起来了-----关键是蛋好打,蛋糕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筷子前部劈开会更好用点,记得当年给孩子买高乐高饮品时送的那种电动搅拌器就是这样的结构,塑料棒前端一 ...

我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电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电钻用了四次,电池坏了。一共买了两个,现在一个电池两个手钻。 ...

我29元买了用半年了 经常用 我用的在意不钻孔 只是上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29元买了用半年了 经常用 我用的在意不钻孔 只是上螺丝

当时这个寄来时,充不进电,但是因为充电器灯不亮,所以找卖家给寄来了一个充电器,能正常充电了。一买来,就用了下试试,然后再用,发现没电了,等卖家把新充电器寄来后就充电用用,充满后,试了下也能用,然后就放着吧,随后再拿出来用,还是一样没电,当时就感觉不好了,但已过一个月期限了,也就没再找卖家,试着充充用吧,刚充完能用,十分钟左右就电光,再充也一样,等第五次用就发现已充不进电,拆后测试一节电压0V了,这个电钻不是爱不爱惜的问题,而是电池有问题,而另一个电钻没这个问题,虽然电池不耐用,但是因为电池容量少的原因,并不是电池组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时这个寄来时,充不进电,但是因为充电器灯不亮,所以找卖家给寄来了一个充电器,能正常充电了。一买来 ...

和我的情况类似,买来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电池就报废了。一直闲置,直到前段时间打黑了10组电池,换上才开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情况类似,买来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电池就报废了。一直闲置,直到前段时间打黑了10组电池,换上才开 ...

我的也是,电池不行了,拆开测量,三节有一节电压过低。
把三节电池,用4.2v单节充电器依次充满。就能再用一年。
我就这样已经用了四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这个寄来时,充不进电,但是因为充电器灯不亮,所以找卖家给寄来了一个充电器,能正常充电了。一买来 ...

我的没到0伏啊,发现电钻总是低压保护断电之后,拆开发现有一节2v多,把这一节补满后,就能正常用个一年左右。

网友:
还可以 夹个圆轴刷子 刷锅刷碗

网友:
只是感觉太麻烦了

网友:
速度不够,效率低下,容易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筷子前部劈开会更好用点,记得当年给孩子买高乐高饮品时送的那种电动搅拌器就是这样的结构,塑料棒前端一 ...

蛋糕好做的关键在于打蛋清  宁可多打打  打过头做得比较硬  但成功几次后你自然就知道分寸了  一般总是打发不够 所以不成功

网友:
我早就这么做了,打蛋机,哈,夹两根筷子,夹细的那头,打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