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认识这里个ic

楼主(2020-01-05):
三极管 NEC J303
五脚ic SK 8050S
八脚ic A2706

网友:
建议你反过来看看电路,不出意外1个是双2极管,一个是稳压

网友A:
stk是电源ic啊,以前crt显示器上面很多的,后面就少见了,毕竟国产的起来了

网友B:
三肯的他激式5V开关稳压芯片。以下是网上截取的引脚功能以及参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肯的他激式5V开关稳压芯片。以下是网上截取的引脚功能以及参数图片

哦,谢谢了

网友C:
太懒了嘛!
303是p沟道60v 56a 摸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k是电源ic啊,以前crt显示器上面很多的,后面就少见了,毕竟国产的起来了 ...

不是双二极管,J303的符号是Q

网友D:
八脚ic A2706,全称是μPA2706,是一款MOS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肯的他激式5V开关稳压芯片。以下是网上截取的引脚功能以及参数图片

有没有8050S的典型应用电路,来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脚ic A2706,全称是μPA2706,是一款MOS场效应管。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懒了嘛!
303是p沟道60v 56a 摸死管

谢谢大佬,不是懒。我没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8050S的典型应用电路,来一张

依样画葫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