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U盘穿新衣(DIY黑檀外壳)

楼主(2020-01-05):
难得周末,闲下来就想做点啥,想来想去,想起来昨天下单一个新U盘,既然这样不如给旧的U盘(16G)换个外壳吧!拆开看了下 存储应该是大家说的白片,毕竟大家都说金士顿基本没有正片,反正我也不懂,速度40M左右吧。凑合用,下面上图!

1.金士顿刚拆的,木头刚锯的(就是边角料);

2.开动,也没啥好工具,黄金锉+台钳,慢慢来吧!

3.小合影!

4.小合影2!

5.木头形状差不多尺寸了,中间锯开,没有好工具是真不行,最开始用十来块钱的钢锯架,锯条扭的,还好有三倍速。

6.最后一点不能用台钳夹住,只好反过来。夹住锯条,放在上面来回拉,速度慢点 怕崩掉边缘,毕竟这边不是芯料,是白皮。

7.不要问我这两个缺口咋回事,我怎可能告诉你是锯错了方向。

8.手工开槽,细致活儿,效果嘛,一个字形容:惨!

9.试装下

10.同样另一边做好掏空,然后就打磨平整准备上胶水。

11.效果还行,黑白配。

12.上台钳固定,纸巾稍微垫一下避免压痕。

13.基本成品,砂纸400目。不上漆、不打油效果。

14.不要问为什么有个缺口,就是不想切掉,虽然尺寸足够。

谢谢观赏!

楼主:
为啥上传后每插入的图片还在!

网友:
可以哦,美观,就是不知散热有问题没?

网友A:
什么胶水粘接的?
想用环氧树脂做个,但模具太难搞了,

网友B:
任性的缺口就是这样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胶水粘接的?
想用环氧树脂做个,但模具太难搞了,

图上有!  粘木头  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性的缺口就是这样任性

就是觉得挺好 不想规规矩矩的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我是先用钻头钻通了,再用平刀掏空,你用斜刀挖槽,顺手吗?

网友C:
我这是整体的,钻孔,刀改方孔,这是未完工前的照片,现在已经不用了。

网友:
强迫症表示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整体的,钻孔,刀改方孔,这是未完工前的照片,现在已经不用了。

这个盖儿我可能很难搞得定   膜拜大师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A:
什么胶水粘接的?
想用环氧树脂做个,但模具太难搞了,

直接用纸板粘一个,然后再为打磨成自己想要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