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36v有刷控制器

楼主(2020-01-05):
请问36V有刷控制器 CSN64N90损坏 能用FBM100N80 代替不   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还有CSN64N90 和CS64N90有区别吗

网友:
不懂,请楼下的大神解答

网友:
请高手来吧

网友:
FBM100N80 /100安80伏可以更换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这种不懂了应该有大神知道吧

网友(2020-02-22):
看参数啊,应该是可以的,再加个散热片保险一点,至于后面2个三极管参数是一样的,只是厂家不一样;标的型号也就不一样

网友:
对比一下电压与电流参数相等或大于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