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少见的柯达5/7号充电器,并请教怎么改220

楼主(2020-01-05):
一个很老的柯达充电器,国外带回来的,标注是100-120V
拆开看看,感觉做工还不错
正面
背面
高压部分
现在想请教各位大神,能不能改成220V?
需要改动哪些元件。
谢谢了。

网友A:
我看
图片上的电容,可以直接插
220,先串个灯泡ss

网友B:
参考下这个帖子,看上去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8305undefinedpage=2

网友:
查一下整流桥、主电容、和开关管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
图片上的电容,可以直接插
220,先串个灯泡ss

谢谢。非常感谢,打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这个帖子,看上去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8305undefinedpage=2
...

非常感谢,我先来看看帖子。

网友C:
把压敏电阻拆了,两个一样的250V铝电解换成400V的,一个就行。背面电阻R2A R2B 阻值换大,2到3倍,试试吧。

网友:
Q1再看看型号,查一查耐压够不够,

网友:
两个主滤波电容倍压的容易改,那种一个主电容难改

网友:
第一次见台达生产的充电器

网友:
这做工比日系的都好很多!

网友:
楼主弄个稳压电源,自带110v输出的,我用来接ps2玩。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
不错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压敏电阻拆了,两个一样的250V铝电解换成400V的,一个就行。背面电阻R2A R2B 阻值换大,2到3倍,试试吧。 ...

非常感谢,有空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