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读写200+ 256G的U盘 用考虑散热问题吗?

楼主(2020-01-05):
903 读写200+ 256G的U盘 用考虑散热问题吗?用塑料G2壳不碍事的吧?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裸盘跑半圈,室温25度手抓闪存5秒不松就能用。

网友:
冬天没事,夏天有事!

网友:
这个得看使用场景。如果每次拷个10G,8G的,时间短,就没问题。如果经常性的长时间大量读写,还是要做好散热。

网友:
肯定铝壳+导热垫更好~

网友:
903上100M读写的,用铝壳,上200M的,加导热垫。冬天没事,夏天够呛。不过我所有的U盘都没加散热垫,随便用了。
还有就是颗粒存储密度,老制程低容量的,比如32G啥的,颗粒高温也没事,不容易出问题。大容量,像你这种256G的,颗粒密度很高,对高温很敏感,至少加铝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裸盘跑半圈,室温25度手抓闪存5秒不松就能用。

他要是能抓5秒,这颗粒都能硬啃了,绝对烧手啊,903快是快,真的是烧啊。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行不行。二楼是行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