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拆锐奇2520电锤,求助改正反转

楼主(2020-01-05):
这只轻型电锤打墙非常给力,就是没有正反转,调速开关上方还有空间,设想购入锐奇2524er电锤的开关换上,变成带正反转的锤钻,是否可行,盼知道的前辈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20-1-15 21:00):
改装失败了,正转正常,反转无力,百思不得姐,请知道的前辈老师指点。

网友A:
交流的?只要空间够完全可以!
不过不是倒电机两根线,是单独到转子或者定子线正反才能改变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只要空间够完全可以!
不过不是倒电机两根线,是单独到转子或者定子线正反才能改变旋转方向! ...

请教前辈,是不是剪断那两根蓝色的线,得到4个线端,再把这4条线交叉连接正反转开关?

网友:
交流电锤用的着反转吗?

网友:
反转主要用于电批卸螺丝吧,锤、钻上用处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