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 W1934S显示器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20-01-05):
     又到星期六日了,惯例继续,今天是一台LG显示器。08年出产,乖乖现在才坏?故障是反复重启,上电看到显示LG后就黑屏不断反复。
心想肯定是电容怀孕了,可是错了。

铭牌

怎么拆就不发了,之前一帖子已经讲过。
直追电源板。

拆完螺丝,电容怀孕,电容怀孕,电容怀孕,一颗 都没有。

先测测到底怎么回事。测5V输出,板子上有标识。

结果是7.2V,电容坏应该是低才对。赶紧拔电,因为液晶屏电源时5V,长时间通电可能报废。

断开主板排线独立检查安全点。继续先换5V输出电容两个,再测变8.4V:titter:。瞎折腾,转移目标看TOP245应用图。

看来反馈出问题了,光耦正常。431正常,测C815时电压6.5V(忘记拍照了)不对啊。通常都是12V以上才是。
肯定是C815降容。更换再测12.9V,这才对嘛。

位置。

5V输出5.1正常。

换下的三颗电容。右边那两个当炮灰被干掉。

上电正常。

网友:
分辨率不正常

网友:
这种性能下降最难查~

网友A:
楼主修显示器驾轻路熟,是老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显示器驾轻路熟,是老司机啊!

其实还有台显示器画面泛白,修液晶屏的DC-DC电路VGH,只拍了一张图。要不就发帖赚M币了。

网友:
电源还好修一点,原理摸透,年头多的大多是电容失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
高手。我只会判断电容怀孕,最多还去换光耦和431。

网友:
过完冬天又要返修了!!!

网友(2020-02-24):
请问楼主第一次测5V输出,红表笔是放在这里的吗?

黑表笔随便找一颗接地的螺丝即可?

网友B:
还有两张测电压的图,被论坛的标志挡住了,看不清晰,能否传个高清的版本,学习一下怎么测量,感谢了

网友C:
高手,很多实例告诉我们,电容不一定非得怀孕才作妖,哈哈!我一般都是找不到原因,先搞电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张测电压的图,被论坛的标志挡住了,看不清晰,能否传个高清的版本,学习一下怎么测量,感谢了 ...

这个图已经很清晰了,要是老站你估计会吐血。

按图排列序号:

6.背光亮度调节。
5.背光开启/关闭。
4.地。
3.地。
2.电源5V。
1.电源5V。

网友(2020-05-17):
不懂,做个标记。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C:
高手,很多实例告诉我们,电容不一定非得怀孕才作妖,哈哈!我一般都是找不到原因,先搞电容就是。 ...

就是,不单怀孕,没水了,也会出问题。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多发点故障排查的顺序及流程啊